问题不解,请教下

楼主(2015-07-07):
板子不触发。要测下五大待机条件,测了前四个都没问题,当要测下 RSMRST# 的时候突然就触发了。这是为什么呀,用镊子触下开机针然后再触下,RSMRST#就会开机了。不触 RSMRST 就没办法开机。 之前有一块 也差不多,要触下32.768脚才能开机。这是为什么呢?可以帮忙解释下吗。

网友A:
空焊了,加焊IO,换IO,也有可能上拉电阻空焊,

网友B:
IO和晶振都有可能掉焊了

网友C:
金针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空焊了,加焊IO,换IO,也有可能上拉电阻空焊,

看来可能是IO或者上拉电阻空焊了。 IO跟 上拉电阻都有被我动过。我再试试。在问下。有一块技嘉的板。第一次插上电源可以开机。关机后再开机的话一次重启,风扇转下停下,转下停下。要再拔下电源才行。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和晶振都有可能掉焊了

晚点给他加焊下看看。  还有个问题 ,有一块技嘉的板。第一次插上电源可以开机。关机后再开机的话一次重启,风扇转下停下,转下停下。要再拔下电源才行。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金针的可能比较大

请问金针式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金针式什么意思啊

晶振 字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可能是IO或者上拉电阻空焊了。 IO跟 上拉电阻都有被我动过。我再试试。在问下。有一块技嘉的板。第一 ...

刷个BIOS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