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PWM电路电感对地短路怎么修??

楼主(2015-07-07):
今天弄了个板子内存电感对地阻值是0,对地短路,不知道怎么修,请大侠帮帮忙帮我分析下怎么修。

V_DIMM 旁边的电感对地短路了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烧鸡大法

网友:
把电感拆了。看那边短路啊

网友:
看图得之,1负载短路,2下管短路,3芯片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烧鸡大法

这里烧机应该不行,可以用拆件法判断故障。

网友:
为什么不行尼

网友:
先找一个是不是管子和电容问题,不行就考虑芯片了

网友:
还是先拆了,电感,看看是连芯片这边短路,还是后继短路,如果是前面,就看上下管,芯片,后继,烧鸡吧

网友:
测试旁边三极管

网友:
测一下电容c293,看有没有击穿,测低管s和d有没有击穿

网友:
图上没有三极管的,好吧。那是mos管场效应管

网友:
这种供电短路,很少电感坏,肯定是后面短路

网友:
看是电感前还是后面 前一般都是上管电容,或是下管对地了,后面就多了,看去了那些地方或是转换的去处,

网友:
将它的支路断开,分段查找容易找出短跑点。

网友:
L9电感翘起来,打阻值看是前级短路还是负载短路。

网友:
拆电杆.   看哪一边的故障!

网友:
主板上内存供电对地短路,一是下管坏,二是电容坏,三是北桥坏。

网友B:
感谢大家,是下管坏了,焊下来换了一个好了,真心感谢大家!!!!

网友:
拆电感,测哪边短搞哪边,一个个挨着拆拆到不短为止

网友(2015-10-18):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家,是下管坏了,焊下来换了一个好了,真心感谢大家!!!!

下管坏的话,这里VDIMM内存主供电从上管S级输出应该直接会被本身S级接地拉低。

网友:
拆电感看一下,一般80%是北桥,20%是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