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修工具之仁宝故障诊断卡

楼主(2015-07-07):
仁宝笔记本故障诊断卡使用说明
该笔记本诊断卡采用双层pcb设计和高质量元器件,二位数码显示,因此该卡信号稳定好,更适合在恶劣环境下长期工作。支持MINI PCI-E,以及4pin信号接口为广大修护人员提供了方便。是笔记本电脑维修的理想工具。
一: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及用法
二:诊断卡的MINI PCI-E接口
三:诊断卡的4pin debug接口
四:诊断卡的显示部分
五:诊断卡的错误代码及解释
六:问题与解答
(1) MINI PCI-E接口:用于连接诊断卡到笔记本主板的MINI PCI-E接口。该接口是目前笔记本正在使用的新型接口。比较与MINI PCI接口该卡能占用更少的使用空间,当前由于各大代工厂的MINI PCI-E接口管脚定义并不相同,所以市场上所有的笔记本该卡并不一定支持。(经测试compal公司代工的lenovo,hp,asus,acer,Thinkpad,Toshiba,dell能很好的支持此卡。
4 pin debug接口:用于连接诊断卡到笔记本主板的debug接口。一些低端的笔记本不支持MINI PCI-E,因此它预留了一个4pin的debug接口工维修人员使用,可以采用诊断卡配套的4PIN信号线插到主板EC旁边的EC DEBUG接口接口能直接跑码!(由于目前该4Pin接口信号定义并不统一,所以各位维修人员需测量清楚再去跑码。该卡第一到第四脚信号分别为+3VS,EC-TX,EC-RX.GND)
(1) 主控芯片:用于处理MINI PCI-E 和debug接口送来的信号。
(2) 七段数码管:用于显示不同的故障代码。数码管左边的数字为高位。右边的数字为低位,当主板出错时,通过显示的代码查询故障代码表,就可以知道主板的大体不良位置。
(3) 发光二极管:用来分别显示power ,reset和clock信号是否正常。当主板处于复位时,复位指示灯亮起,clk指示灯熄灭,当主板正常运行时,复位指示灯熄灭,clk指示灯点亮。
(4) 下面我们就以Insyde bios的代码做以详解{因为仁宝代工的大多数笔记本都采用Insyde bios.}部分代码如下表:
代码
解释
代码
解释
CPU测试
3A
检测显卡
Bios测试
检测lcd
C1
Ram初始化
初始化硬盘
0A
设置中断
检测扩展rom
Cpu启动失败
引导操作系统
(7)更多详细代码以及维修资料下载地址: www.pan.baidu.com
本产品淘宝网店订购地址:www.taobao.com
若有任何质量问题请咨询e-mail:1980314666@qq.com

网友:
楼主的资料不完整吧?

网友:
更多详细代码以及维修资料下载地址: www.pan.baidu.com
本产品淘宝网店订购地址:www.taobao.com
你的意思是自己搜呗,是吧?!!

网友:
稍后我会尽快给大家下载链接和淘宝链接。

网友:
代码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120720099&uk=1798429865

网友:
仁宝笔记本故障诊断卡使用说明

该笔记本诊断卡采用双层pcb设计和高质量元器件,二位数码显示,因此该卡信号稳定好,更适合在恶劣环境下长期工作。支持MINIPCI-E,以及4pin信号接口为广大修护人员提供了方便。是笔记本电脑维修的理想工具。

一: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及用法

二:诊断卡的MINIPCI-E接口

三:诊断卡的4pindebug接口

四:诊断卡的显示部分

五:诊断卡的错误代码及解释

六:问题与解答

  • MINI        PCI-E接口:用于连接诊断卡到笔记本主板的MINI        PCI-E接口。该接口是目前笔记本正在使用的新型接口。比较与MINI        PCI接口该卡能占用更少的使用空间,当前由于各大代工厂的MINI        PCI-E接口管脚定义并不相同,所以市场上所有的笔记本该卡并不一定支持。(经测试compal公司代工的lenovo,hp,asus,acer,Thinkpad,Toshiba,dell能很好的支持此卡。

4pin debug接口:用于连接诊断卡到笔记本主板的debug接口。一些低端的笔记本不支持MINIPCI-E,因此它预留了一个4pindebug接口工维修人员使用,可以采用诊断卡配套的4PIN信号线插到主板EC旁边的ECDEBUG接口接口能直接跑码!(由于目前该4Pin接口信号定义并不统一,所以各位维修人员需测量清楚再去跑码。该卡第一到第四脚信号分别为+3VSEC-TX,EC-RX.GND)

  • 主控芯片:用于处理MINI        PCI-E debug接口送来的信号。
  • 七段数码管:用于显示不同的故障代码。数码管左边的数字为高位。右边的数字为低位,当主板出错时,通过显示的代码查询故障代码表,就可以知道主板的大体不良位置。
  • 发光二极管:用来分别显示power        resetclock信号是否正常。当主板处于复位时,复位指示灯亮起,clk指示灯熄灭,当主板正常运行时,复位指示灯熄灭,clk指示灯点亮。
  • 下面我们就以Insyde        bios的代码做以详解{因为仁宝代工的大多数笔记本都采用Insyde        bios.}部分代码如下表:

                        代码

                        解释

                        代码

                        解释

                        CPU测试

                        3A

                        检测显卡

                        Bios测试

                        检测lcd

                        C1

                        Ram初始化

                        初始化硬盘

                        0A

                        设置中断

                        检测扩展rom

                        Cpu启动失败

                        引导操作系统

若有购买意向请咨询e-mail:1980314666@qq.com
代码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120720099&uk=1798429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