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215F01-100图像慢慢变模糊维修

楼主(2015-07-07):
接一联想L2262WA显示器,通电  LENOVO LOGO节目有竖道花屏,图像慢慢变淡,  以为是屏线问题,拆机换屏线。。。。。。。 故障依旧   ,上测试器测试  一样的故障

随后检测逻辑板电压  。VDD VGH啥的都正常   随后摸到有个I7514HS芯片温度有点高 ,从一堆费屏上找了半天 没找到同样的  找了个I7814HS ,也没有PDF文件不确定能不能通用。直接代换测试正常  。此机修复。

网友:
附上读取的程序 联想L2262wA(板号715G4567-MOC-000-004C)TSUMU58PWHL-LF-1

网友A:
楼主可以上一张故障时的图片吗

网友B:
屏上的板焊芯片难吗,我焊坏了一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上的板焊芯片难吗,我焊坏了一块。

咱们认识 。 。。 。办公设备 , 十字螺丝刀是我

跟正常的焊接一样  给板下面垫个东西  直接热风枪吹就可以了
不然背光纸就烤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上一张故障时的图片吗

渣渣手机  拍的不清 。 。 。 就是图像一出来正常 然后慢慢变白

网友:
图片有点模糊了,哈哈···不过分享经验还是值得表扬的

网友:
静静的看大神们回答,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们认识 。 。。 。办公设备 , 十字螺丝刀是我

跟正常的焊接一样  给板下面垫个东西  直接热风枪吹 ...

哦,那有交流的师傅了啊

网友:
遇到过都没有修好过

网友:
还是逻辑板的问题落

网友:
我有一台同样故障同样型号的京东方屏 换了这个2个芯片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D:
看上图楼主是在点屏吗?  确定屏幕是好的  那就肯定是驱动板 排线的问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上图楼主是在点屏吗?  确定屏幕是好的  那就肯定是驱动板 排线的问题嘛

你看错了  确定屏幕是坏的

网友:
我有好多坏屏,图像慢慢发白,楼主能修吗

网友:
遇到过太多这样的屏了没一个能修好的

网友:
楼主修了逻辑板呀,高手

网友:
厉害,那个板子不好焊接IC

网友:
好经验啊,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换的是屏幕上的什么芯片。。。我就认识时序芯片和升压芯片。。。

网友:
VGH电压查下

网友:
进来 取经的

网友(2015-08-15):
我就静静的看你装逼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经验,我也遇到过蛮多块图像慢慢变白的屏,都是直接当报废处理的,看来下次要像楼主一样试试看能不能修好了。

网友:
楼主那个测试器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种我都是先加焊然后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