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_471G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开不了机

楼主(2015-07-07):
宏碁V5_471G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开不了机,换个换过充放电芯片。pu4001  4脚低电平就可以开机 高电平就开不了机,求大神讲解下谢谢。

网友:
查4脚来哪呗

网友:
查一下4脚那一路的电路,看看是不是直接那个元件坏了,我现在手上有一款宏基V5的今年的新款,进水了,用电池开不了,别的都正常,一直在找图纸嗨

网友:
保隔没过啊。查G条件啊。。。。。

网友A:
1、PU4001导通条件,PQ4001的PWR_CHG_ACOK为高,1/6脚导通,PR4021/PR4022形成分压。
2、PWR_CHG_ACOK来源于充电芯片BQ24727的开漏输出的低电平的ACOK#,更名为AC_IN#。
3、低电平的AC_IN#加到PQ4006N沟管的G极,PQ4006截止,D极由3D3V_AUX_S5上拉产生高电平的PWR_CHG_ACOK
4、这里就要查充电芯片的条件和待机芯片VREG3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U4001导通条件,PQ4001的PWR_CHG_ACOK为高,1/6脚导通,PR4021/PR4022形成分压。
2、PWR_CHG_ACOK来源 ...

恩谢谢我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PU4001导通条件,PQ4001的PWR_CHG_ACOK为高,1/6脚导通,PR4021/PR4022形成分压。
2、PWR_CHG_ACOK来源 ...

PU4001 4脚不管高 低电平123脚都有19V

网友:
慢慢查吧,

网友:
AC IN还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4001 4脚不管高 低电平123脚都有19V

那是内部体二极管过来的小电流的

网友:
这个记得是板载CPU的,

网友:
保护隔离没有过,看看后面短路不短路

网友:
保隔问题,

网友:
查下ACIN或是ACON,要高电平,

网友:
是不过保护隔离吗

网友:
直接拉过去看看

网友:
测下公共端有没有短路

网友:
4脚正常应该为低电平,可以顺着4脚查,看看那个条件不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真不是一般的难,不是一般人人能修好的

网友:
充放电路这一块,我看见都头疼,这一块我修起来也是很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