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K40IN主板这个插头的作用

楼主(2015-07-07):
华硕K40IN主板这个白色的插头是做什么的?如图
在屏轴下面,内存插头上面的。

网友:
电源吧 你放到壳子里面有个 接头的

网友:
电源接口!

网友:
这不就是电源接口嘛

网友A:
DCJACK  电源接口插线

网友:
没错 电源接口

网友:
电源线接口   给主板供电用的

网友:
下的时候没有注意吗

网友:
电源口,接个线就好了

网友:
供电的啊,,

网友:
电源连接线接口

网友:
就是接电源插口那条线的

网友:
电源接口啊

网友:
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那么大,应该是电源

网友:
绕到反面的电源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JACK  电源接口插线

这位童鞋好强大,这个哪里来的?

网友:
确实是电源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