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PWRBTN这个信号怎么联系起来的?

楼主(2015-07-07):
各位师傅:

为什么从前置出来信号,到IO却有个3.3VSB_IO 怎么联系起来? 是前置出来直接到IO脚 ,然后另外一路3VSB_IO 也是到IO脚,等于是两路到IO脚吗?

相当于这样过来的吗?

网友:
3vsb    io是个供电脚。

网友A:
名字一样就看作是一个信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名字一样就看作是一个信号好了

这两个是并联的吗

网友B:
这个信号是送给南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是送给南桥的

您好是不是就相当于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是不是就相当于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是不是就相当于这样

这个是开关信号的,我看错了,送到IO的,IO的75脚接个上啦电阻,给这个信号上啦成3.3V,表笔放在IO的75脚,再去点开关,这个信号有跳变的,有跳变证明OK

网友:
这个信号一端连接IO的75脚,一端连接R351,再通过R351连接开关针,中间再经过R204上拉为3.3V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