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LED一样的高压板飞线怎么都不亮,求教

楼主(2015-07-07):
手上有一片140LED的屏,暗屏,找了一片一模一样的碎了的屏,后面的高压板拆掉,按照面板上的标示飞线,死活都不亮,但是屏线插到拆下来的高压板上灯条能点亮,把图发上来,求大神给看看,线哪飞的不对啊,求指点。

网友:
你查查控制多少

网友:
3V 正常的。。。。。

网友:
没说清楚呀

网友A:
LED灯是正常的吗

网友B:
再换,我有次换了第5片才行,没剪之前测是好的,剪下来换上去就不亮,

网友:
你要把上面那个板子的芯片电路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灯是正常的吗

灯是好的。屏线直接插下面板子上能点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换,我有次换了第5片才行,没剪之前测是好的,剪下来换上去就不亮,

板子没剪啊。。。。。

网友:
这线飞的,哎,看的都乱了

网友:
这个不好看,都不知道哪到哪了。

网友:
飞线vin en pwm分别多少电压呢

网友:
你都没说清楚了

网友:
是不是要把旧板的升压芯片拆掉?

网友:
楼主太牛了吧  ,那个别的板子接上电高压?

网友:
板子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没剪啊。。。。。

测二极管要24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没剪啊。。。。。

飞线到屏接口,从35 ,36脚飞到另一块35。36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