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出3 5V

楼主(2015-07-07):
  第一天拿到板子是待机芯片很烫,发现3V短路是网卡芯片的问题,拆了之后测待机芯片没有线性,开启信号都有了,于是换了个芯片RT8205换了之后故障一样,现在的情况是5V线性有4.4的样子3v线性没有,但是3v电感后端的电压有7V,5v电感后端没有电压,我把电流线得很小0.5A,目前还是大短路应该是过压造成的  我把3V电感断了就不大短路了,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是不是拆掉件了

网友:
应该是3v 后短  看看用3v的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线性3v有短路吧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的,难道还不知道

网友:
多想想,你的思路都不对

网友:
学习通病来了

网友:
看来还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
短路不测 或者烧鸡?

网友:
知道的朋友附上图说明一下呗

网友:
RTC power have been short

网友:
迅维的学徒 这个通病吧 硬盘后面帖子打开有惊喜 希望加权限

网友:
把南桥背面的贴纸撕开可能有惊喜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的干活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