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1插硬盘或光驱后继电压5V拉低

楼主(2015-07-07):
  本来原故障系统供电芯片烧掉,5V的上下管,滤波电容全坏,后来更换好后,现在一插硬盘或光驱就不触发,拿掉开机正常,机器正常点亮。给位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5V的转换管有没有问题 看着像是带不起负载 换了硬盘光驱不行 就去看看转换管 不行可以尝试直接连过去试试

网友:
尝试接过去的话,直接拉低到2V,拔掉那2样电压就正常,硬盘盒光驱都是好的,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