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 7388各种乱七八糟现象,各种曲折

楼主(2015-07-07):
送来不跑码。无掉件无短路,各路电压正常。PCIE和PCI上的时钟和复位每次启动都有不同。有时这个有那个没有,有时这个没有那个又出来了。我去。。。
点了几下重启,开机针等突然出来个C1!!赶紧擦了下内存。跑码了到2E又不动了。好几次。论坛有人说拔电池短接下。果然好了,亮机了。

关机再起,又不跑了。再放电,,又跑码了。反复三次都是。关机呆了几分钟再开结果不跑码了。
再上论坛,说V星BIOS爱坏,那就刷吧。这个八脚好坑爹,在包围圈里!!刷完吹上时把上面小排阻还搞掉了。原来排阻左侧两脚3.3伏,右边两脚无电压。现在四脚都是3.3了!!但是,亮机了。重启三次正常。
再呆三分钟开机,,玛德挡2A,重启亮机。再重启挡D1,再重启又亮机。
刷完后次次跑码。刷是正确的,但偶尔挡码咋回事?还有那排阻右侧让我整的有3.3电压了不知道有没有事
3C是亮机

网友A:
买个饭回来,挡D0了。换个X245CPU不跑码了。板子上自带245 。再换回去也不跑码。。。靠难道座子的问题么,吃完了再说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饭回来,挡D0了。换个X245CPU不跑码了。板子上自带245 。再换回去也不跑码。。。靠难道座子的问题么, ...

边吃饭 一边写帖子?????

网友:
这种故障,RTC电路没有问题,基本是南桥

网友:
是的V星的BIOS很烦人,还有的是不能上诊断卡。

网友A:
后来压北桥跑码亮机,两次。上设备后,失败了。。案例结束吧,答案是北桥松焊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压北桥跑码亮机,两次。上设备后,失败了。。案例结束吧,答案是北桥松焊了

NORTH BRIDGE 坏了。换桥咯

网友:
结果是北桥的问题,失败了?变料板了?

网友:
跟我一样草了事!哎~```

网友:
这种板,内存放在近电源的那个位置.  你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换桥老板不基本不做。换板子了。

网友:
结果怎么样

网友:
是啊  msi的板子好多bios出问题啊 烦啊 准备买带线刷bios的编程器了!那样就可以不用把芯片整下来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