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A插U盘死机

楼主(2015-07-07):
Y471A插U盘死机,进PE也死机,U盘绝对没问题,哪位大师遇到过?!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排除外设吧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南桥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就是插U盘死机,接其他的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 如果不插U盘呢。机器正常用?还是正常用的过程中也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 如果不插U盘呢。机器正常用?还是正常用的过程中也会死机?

机器在使用过程中不插U盘一切正常!

网友:
既然插U盘死机  那你就插U盘的时候   测量USB供电  数据线  对地阻值看下

网友:
会不会是U盘引起了过流,电路保护了

网友:
CPU,桥问题都能引起这样的死机。

网友:
查数据线对地

网友:
換個cpu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