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4K对齐

楼主(2015-07-07):
今天有个客户买了新电脑要加固态硬盘,可能是上网查过关于4K对齐的问题,我一般设的都是2048,他说怎么不是4096,对于这两个数我之前也看了很多,可终究没看到有比较确定的数值。哪位大神给个指导,哪个数值才对。

网友:
一般都是4K的,还有更好的么?

网友:
disk分区工具上面就有这功能,分区的时候对齐扇区数据,打勾。就可以了

网友:
按三楼做就可以了,4K对齐不用区分2048/4096的,只要512的倍数是4K对齐。

网友:
4K 对起很简单的呀

网友:
把4096打上勾就行了

网友:
4k嘛,2048 和4096都差不多吧、,。。看你怎么忽悠客户了

网友:
求教了。第一次听到要求4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