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开机1.3A不显

楼主(2015-07-07):
故障是插上适配器自动上电 但是插适配器时的待机电流0.1多A 直接上电到0.7再到1.3不动了 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 BIOS刷过了 显卡跟南桥都用风枪烤过 都不行
自动上电

网友:
查下VTT总线供电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问题 你用风枪吹的稍微久一点

网友:
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还是看看电压吧

网友:
U IC加热试下 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华硕X42的电流好像要2.0以上才显示的,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我感觉像是转换电压的问题

网友:
兄弟搞好没有,我这台和你的一样故障,先还跑电流。加焊了显卡就到1.3不跑电流了,估计还是显卡问题,我还继续看看。

网友:
显卡和桥问题很大

网友:
是不是BIOS还没刷对啊

网友:
没修过这个机子,这个机子有北桥吗?

网友(2015-08-10):
我有一台跑1.5几,刷了几个BIOS 也不亮。ASUS 的 这系列机器太难弄了。

网友:
显卡直接上BGA机台吧,不好的话在桥。热风枪吹的有时候还是不行

网友:
ok不错我喜欢这样的

网友:
我有一台,电流到1.6左右不显,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弄好了没有啊 !!!!!!

网友:
待机0.1A多难道不是短路了? 去加焊显卡 南桥?修待机啊 LZ

网友:
自动上电,查CMOS电池,南桥,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