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 苹果a1502 不触发,请教。

楼主(2015-07-07):
故障: 进水不触发。没有明显腐蚀。 cpu跟桥是一体的。
  电流:0.021    触发0.022

   苹果修的少,这台电脑已经研究了2天了,实在没有头绪,想请教论坛里面的大神帮帮。要是月饼大神帮帮最好。

插上电源,不上电池 。电源灯先是绿灯,然后变成橙色。橙色应该是充电亮。可是没上电池为什么会变成橙色呢。
把电池也插上,电流表有充电电流。感觉充电电路应该没多大问题。
根据a1398的上电时序分析。公共点12v。  待机3v有。p5v1_sw有5v
尽然绿灯亮了,充电电路应该没有问题。直接测量ec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pp3v42_G3H   3.4V
SMC_RESET_L    3.2V
EC 晶振  两脚  一脚是0v  一脚0.9v   按照经验好像有问题,在废板上找个一样的晶振换掉还是一样。
ec条件满足会发出SMC_PM_G2_EN 3.3v  S5_PWR_EN  3.3v

给待机芯片,待机芯片也产生了。PP3V3_S5 3.3v待机电压。然后查了一边待机芯片的信号电压都正常。
rtc电路,vccrtc,rtcrst#,srtcrst#,都是3.3v也正常。
触发开关的时候ec发给桥的pm_pwrbtn_l 也有高低跳变。
南桥供电正常,复位信号pm_rsmret_l 3.3v
还有好多信号也都测过没发现不正常的,这些一切都正常的时候下面触发开关,应该就出来pm_slp_s5_l   s4 这写信号给ec,  可是南桥就是不发出s5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桥跟cpu是一体的,真不敢动他。
参考了,月饼发的时序 ,还有网上找的时序,还有群里的时序,里面的信号基本都查过了,都正常。可是这是苹果不敢动桥。   求大神帮帮。 A1502

A1502 820-3476-A点位.rar

网友:
版主都不再吗,我在线等。

网友:
该出手时就出手,实在没有办法就只能动桥了。

网友:
IO换个试试吧

网友:
查一下U1900的参数,应该有惊喜。

网友:
苹果的不好修...

网友:
怎么没人啊。帮帮忙啊

网友:
我真崩溃了,还没人

网友:
算了,我推给别人把。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不开机的,但我是3.3开始信号,有在变动,3.3不正常,不知道那里短路了,没修过这机器,一时不知道怎么查起。

网友:
这个机器前几天才修了一个,故障基本和你一样。可以告诉楼主的是,不要被这个黄灯困扰,当时我也深陷其中!不要用线,接适配器或许会有惊喜!

网友:
手上就有一个,一样问题。南桥不返回信号。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其实这种CPU 显卡 南北桥 合一的满容易坏的
这阵子已经开始一直出现问题了
你查了老半天最后都会指向那颗多合一的CPU

网友:
苹果机子要用适配器才行

网友:
电源线只能充电

网友:
这个需要原装电源才能开机的.

网友:
楼上的,我用我的普通维修电源,照样能正常开机。A1502的

网友:
有的不插电池或电池坏也不触发的

网友:
苹果的比普通的触发条件要多,有变动应该是桥,但也不一定

网友:
充电电流差不多,电池严重亏电,充电电流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