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TX580显卡无法安装驱动的故障

楼主(2015-07-07):
一块工包gtx580显卡,安装驱动程序后无法进入win7系统,安全模式卸载驱动后,可以进系统,请教故障可能原因,是bios故障?还是gpu故障?或者显存故障引起?

饿饿饿饿额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显卡没功底的话,还是不要去修,除非很有价值

网友A:
安装驱动进不了系统。这是桥有问题啊

网友:
BIOS和GPU空焊都会导致这种现象,请先刷个BIOS试。再不行去找维修店帮忙加焊。

网友:
  看看GPU供电是否偏低

网友:
很有可能是GPU啊

网友:
已经刷了默认的rom了,看来只能加焊试试了,哪儿有可以做gtx580核心无铅bga的?

网友B:
经验告诉我是gpu挂了

网友:
上BGA台加焊核心,我的一块GTX460也是这样的问题,现在加焊后3天连续使用无任何问题,待机32,满载57度

网友C:
换核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核心吧,。。。。。。。。。。

重新植球做了bga,可以正常进windows7系统了,感谢大家出谋划策!但是玩3d游戏10分钟就黑屏弹出,报错误模块名称: nvwgf2umx.dll ,多款游戏都这样退出报错。

网友:
啥叫工包。。我认为工包就是假卡啦。。装不上驱动很正常。。。、
你要说是公版的。。那最好就是吧核心拆下来。。从新值球在上一边。者可是很考研上BGA的功力的。。一会上桥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核芯损坏了,还是不用搞了。

网友D:
楼主你重新做了BGA是做了 GPU吗?

网友:
应该是gpu芯片问题吧

网友:
加焊后一般可以解决但是用不到多长时间还会反复

网友:
可以查查6PIN供电,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GPU重植。。这个真的考技术啊。。。

网友:
太不清楚了  大多显卡驱动

网友E(2015-08-17):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重新做了BGA是做了 GPU吗?

已经找人重植了球,上bga重新焊了一次,做的无铅,结果管了十几天又蓝屏进不了win7了,再让他们修一次,还不行我打算买个bga三温区以上的焊台自己做了,反正我也对做bga比较感兴趣。什么牌子型号的焊台比较好?我在考虑雷朋和维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找人重植了球,上bga重新焊了一次,做的无铅,结果管了十几天又蓝屏进不了win7了,再让他们修一次, ...

被给我推荐几万十几万的,预算控制在1万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驱动进不了系统。这是桥有问题啊

人家显卡的,哈哈

网友:
老徐已说了,刷bios,甚至换bios,不行加焊,再不行我不知道了

网友:
这种显卡是不是要涮专用驱动?

网友:
不用专门驱动,公版驱动就行,不过这个卡已经被判了死刑,植球后用了几天又蓝屏了,维修的人说修不好了,百花了100元。我打算自己修修看看,一个gpu芯片居然这么难焊接。也是醉了!

网友:
测一下显卡供电正常,正常的话加焊主芯片

网友:
主供电都是正常的,就是主芯片虚焊,高温是一个方面,锡球大小选择也有关系。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F:
加焊GPU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焊GPU就可以了

已经被维修店的给焊坏了,他们说搞不了了,要便宜点卖给我新的gtx760卡,谁知道是不是修好的卡?所以我没要。我打算自己来修,大不了换个gpu芯片,大家说说gtx580的pcb板能换哪几种型号的gpu芯片?

网友E:
还要问一下,这种gtx580显卡的芯片是有铅的还是无铅的,刚问了淘宝卖芯片的商家,他们说是有铅的,我还是有点怀疑!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告诉下!先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还要问一下,这种gtx580显卡的芯片是有铅的还是无铅的,刚问了淘宝卖芯片的商家,他们说是有铅的,我还是有 ...

现在不存在有铅的 都是无铅的

网友:
到目前为止,本人重值GPU10酷爱就两块成功

网友:
驱动不对也会这样,或者BIOS程序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现在不存在有铅的 都是无铅的

但我问了几家淘宝商家,都说这种型号是有铅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经验告诉我是gpu挂了

同觉得的。修的很多NV卡出现这问题。都是GPU坏·下面就算加焊重植有改善,但还是再次出现这问题。
因为不是下面的锡虚焊了,而是核心。还记得AMD 65NM的CPU维修不。就是核心里面虚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I:
我有块590昨晚开始开机启动有小花现象,蓝屏无法进系统,安全模式可进,卸载驱动也正常,刷BIOS后也是如此,进主板BIOS小花现象消失,3个VGA接口有1个无小花现象,是不是显存有问题了?拆开来看目测没什么异常,刚过保4个月,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J:
你的GPU第一次重植时不应该用无铅的,无铅的熔点太高了,估计还是没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觉得的。修的很多NV卡出现这问题。都是GPU坏·下面就算加焊重植有改善,但还是再次出现这问题。
因为 ...

前天修迪兰的  6850恒金1g 装驱动进系统黑屏。加焊不行。从双敏的6850pcb严重外伤的卡上移植GPU完美修复                                           这是拆下来的GPU核心

网友:
目测BIOS和GPU先搞biso,不行就bga把

网友:
终于有真知识可以学到了

网友:
搬个小板凳静静地看你们吹牛B

硬件杀手007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我问了几家淘宝商家,都说这种型号是有铅芯片

不存在的,厂家生产公司现在压根就没有有铅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块590昨晚开始开机启动有小花现象,蓝屏无法进系统,安全模式可进,卸载驱动也正常,刷BIOS后也是如此,进主 ...

显存有一颗虚焊了 几率有60% 我不是说百分百

网友:
显卡GPU问题   遇到过  有腐蚀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你的GPU第一次重植时不应该用无铅的,无铅的熔点太高了,估计还是没植好。

其实我觉得有铅锡球除了不环保,延展性和可焊性比无铅的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块590昨晚开始开机启动有小花现象,蓝屏无法进系统,安全模式可进,卸载驱动也正常,刷BIOS后也是如此,进主 ...

蓝屏一般核心有坏的几率大一些,花屏能进系统一般是显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觉得有铅锡球除了不环保,延展性和可焊性比无铅的好得多

工厂里生产是为了符合欧盟环保标准所以才用无铅锡球,而我们只是维修,能确保芯片焊接可靠且在焊接过程中不损坏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无特殊情况最好还是采用有铅锡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觉得的。修的很多NV卡出现这问题。都是GPU坏·下面就算加焊重植有改善,但还是再次出现这问题。
因为 ...

确实是核心内部虚焊了,bga工艺本不应该用于核心基板的互联的,现在堆叠工艺估计以后维修更麻烦

网友:
pcb都换了,那还修有什么意义,不如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