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上电不显

楼主(2015-07-07):
联想G460的本本,拿来换了一个新屏,后开机不显了,电流跑到0.77不动 ,测供电,都有,各位帮忙指点一下维修 思路

网友:
BIOS重刷过,哪位朋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版主,各位高手们,给我点思路,谢谢

网友:
换屏之前电流多少?显不显?

网友:
换屏之前显示,只是屏中间有一个亮带

网友:
换屏之前是正常的,你把新屏拿下来,在测测可不可以亮机,外接试试,如果拿下来也不亮机了,估计就是主板有问题了啊

网友:
换屏下电池哦,看看屏线插好没?换回旧屏再看看

网友:
查查 是不是什么电压没有出来,特别是集成显卡的电压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不是屏线没有上好,现在应该是机器没有跑码或者是没有过内存,电流只跑到0.67
就不走了

网友:
你把旧屏换上去试试呢?现在还看的到亮带吗?

网友:
也不显了,换屏时没有取电池

网友:
估计是换屏时没拔电池,百分之九十都是EC挂掉了

网友:
电流到了0.77,主板主分供电应该出来了的。查主板屏线接口电路供电是否正常,可能会串烧了EC

网友:
电压  不够啊

网友:
没换屏之前,机子能亮吗

网友:
外接个试试,再换个内存看看,换屏一定要下电池呀!

网友:
楼主原本什么情况啊

网友:
热风枪加热CPU供电边上,看看能否点亮

网友:
本本原来右以显示,只是屏中间有一条亮带,换屏后就不显了,

网友:
谢谢朋友们,换EC好了

网友:
测一下BIOS电池,看电压够不。不行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换屏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不要接电池和电源,怕上屏时短路烧主板

网友:
什么人品啊 哈哈 换个屏不会要赔主板把 亏大了 cmos放电试试 平台复位出来了吗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有搞错,把之前的屏还回来看看,还有就是你换屏的时候电池有没有拔下来,要是没有拔下来就是机器烧坏了

网友:
你这个情况可能是EC挂了,仔细检查看显卡受连累没有。

网友:
0.77A open error bios or hm55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问题估计出在ec了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之前 什么问题? 拔内存电流多少

网友:
换屏之前是显示的,那就再换回去看看,看看排线是不是有问题,拆的过程中是不是碰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