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当内存的板子!求助各位前辈!插不插内存都报警的!

楼主(2015-07-07):
这是一块收银机的板子!内存报警!插不插都报警!没有打值卡!找了个图纸对应座子的脚位!SPD正常!主供电正常!负载供电正常!参考电压0.7伏正常吗?SMB-DATA和CLK才2.5V正常吗?SMB_DATA的阻值一千多正常吗?也不知道有没有测错脚位!像这种插不插都报警的一般是哪里的问题!检修步奏是什么?

网友A:
1000多阻值,都断线了,再说SM总线是3.3V的,肯定不过内存啊

网友:
关键是你量的脚位对不对

网友:
阻值一千多,有点不对,你跑跑看到哪个件了,到那测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上拉电压低了吧,查排阻。

网友:
脚位   对不对啊?

网友:
按这个图的引脚定义查的!内存插槽的定义不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2.5V肯定不对的嘛

网友:
smdata与smclk这两个上拉电压不对,应当是3.3V.

网友B:
这个SMB_DATA是连接到哪里的啊!是这个断线了!

网友:
smdata与smclk
应该是3.3

网友:
SMB-DATA  不是3.3V吗,    1000多开 路了

网友:
继续观望。围观。解决了。要分享哦

网友:
是3.3万用表问题!现在是断线了!没图纸跑线堪称上天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0多阻值,都断线了,再说SM总线是3.3V的,肯定不过内存啊

电压没问题了!断线一般会跑到哪里去的啊!没图纸!

网友C:
系统管理总线电压2.5V正常的,请检查数据线是否有问题,你这种板基本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管理总线电压2.5V正常的,请检查数据线是否有问题,你这种板基本加焊桥。

那个SMB_DATA断线了!他是直接到桥的吗?

网友:
开路也没办法啊!

网友B:
谁有这机子的图纸!贡献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SMB_DATA是连接到哪里的啊!是这个断线了!

跑线一下,一般连接到两个排在一起的长得三条腿的二极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有这机子的图纸!贡献一下啊!

这种机子 的图纸哪里那么奢侈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没问题了!断线一般会跑到哪里去的啊!没图纸!

时钟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