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开机,不显示,简单维修.

楼主(2015-07-07):
联想Y470 开机,不显示简单维修
插电源,待机0.018 ,按开关,开机0.088不显示。版号LA-6881P

拆机,测+5VALW +3VALW  OK
按开关后,测PL501 +1.5VP OK。测+5VS +3VS,没有。查其产生来源。
查得+5VS U46  4PIN0V,查前级Q99 G SUSP0V,正常。查D极上拉 +VSB0V。不正常,查+VSB产生条件。

+VSB是由Q203Q204产生 控制
Q203 G极为高,截止,不对。
Q204 G极为低。截止。不对。
Q204 G极上拉PR220  100K 一端有腐蚀。另一端有VL 5V 。更换PR220 100K 后,开机正常亮机

网友:
楼主的反推原理不错,基本功扎实

网友:
看来是进水机啊,又是二级电压转换的问题

网友:
分析到位,操作熟练。

网友:
分析到位,,推理的不错

网友:
分析到位,操作熟练啊!

网友:
楼主基本工扎实呀,分析的好详细。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嗯

网友:
一般这个电流要么小短,要么转换没有,楼主思路清晰能不错。。。

网友:
联想的机器特别是Y470 毛病真的多

网友:
实力才是决定一切,那么小的电阻影响的

网友:
基础不错,能快速判断各个元件的控制,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简单易懂 感谢了 本人基本功垃圾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专业啊 学习了

网友:
我的故障一样,但是你说的地方没有问题,还在找问题

网友:
理论知识真牛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学习学习!确实很重要!

网友:
分析和好,,

网友:
看来又是进水还老是进一个地方

网友:
不错 很给力 赞个

网友:
其实仔细点 都不用量那么多东西 关键是要细心。。。像这种情况 拿到手上 如果仔细检查主板的话 直接就能发现故障点的

网友:
这都是捡钱啊

网友:
好像有个管子很容易坏的 忘了是哪个了

网友:
U11 还是 什么的 反正是个 1.5 V

网友:
分析到位,操作熟练

网友:
一步步的来!!非常经典

网友:
学习了 比较详细

网友:
不查电路是修不好的,理论很好,,,,,,,,,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可以,我现在都被电路图搞晕了

网友:
一步步分析到位。。。

网友:
基本功好扎实,直接一针见血

网友:
没得技术理论这个腐蚀点不好找

网友:
思路很好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