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k55不触发

楼主(2015-07-07):
华硕k55vd不触发,有3.3v    5v只有1.5左右,没图纸点位,求大神指导

网友:
见华硕就头疼。

网友:
论坛上可以找到维修指南

网友:
我也有一台华硕K55V 待机0.010 不触发 USB小板被客户插短路了 小板下了 也不行

网友:
那就先把待机修好吧

网友:
电池电源管理芯片那部分看下

网友:
看是后级短路拉低,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可以断开电感测量一下,最好检测一下FB的外围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接个5V烧一下,应该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