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装系统慢,分区也慢,奇怪问题?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5-07-07):
换了新硬盘,机械的硬盘进PE 认不到盘,固态的能认盘,但是分区相当慢,分好区之后安装系统也慢,但是有块坏的固态硬盘,一切正常,速度也正常。有谁遇到过这个是什么问题。图片中红色圈里面的两个电容没电压,是干什么的?

就是排线问题

补充内容 (2015-8-2 18:22):
接线还是没行 最后从光驱那里改到硬盘上,光驱不用

网友:
好像是CPU集显电压

网友A:
是不是硬盘接口出问题了?我遇到过排线出问题的 换了就好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硬盘接口出问题了?我遇到过排线出问题的 换了就好饿了

就是排线的我问题,四根数据线 有有两根量的通,有一根5欧的阻值,有根65欧的阻值。。真的奇怪得很,怎么断线了还有阻值,还能认硬盘。就是分区慢得很

网友: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牛

网友B:
厉害,怎么发现的

网友:
排线出问题了

网友:
排线出问题,肯定影响传输速度

网友:
排线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嗯

网友:
楼主这样的故障都能找出来,有功底啊

网友:
这都能想到,也算是高手了啊》

网友:
这个排线坏的多

网友:
苹果的很多排线坏的

网友:
没弄过苹果的  不清楚

网友:
奥!还有这种怪毛病,直接换线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怎么发现的

开始以为是硬盘和桥之间的电容有问题,就量了下,没想到几个的阻值还不一样,就这么发现的,线看上去好好的,而且不是直通的了,有几十欧的阻值这就奇怪了。

网友:
嗯  能认固态的,不认机械硬盘,固态硬盘分区慢的很。但是我有个烂固态硬盘又一切正常,速度飞快。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