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
求助松下th-l32ch5c电视亮一会后不亮

楼主(2015-07-07):
th-l32ch5c 通电,屏幕有显示,显示信号也有过来! 没一分钟就屏幕黑屏,显示信号绿灯变为红灯,再等下电源红的也没有了!需要断电再插电才能开启电视!这台机子好像都是这个问题,有遇见过的吗?请指教下!

网友A:
属于保护关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属于保护关机了吧

刚才查了一下,应该是这个现象,保护了!没修过液晶和电视无从下手啊!

网友:
查高压板 灯管

网友:
有两个问题问题一下楼主:
1、是不是如果再次开机起来就会一切正常一直可以正常观看下去。
2、这个问题不是每次开机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