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0掉电

楼主(2015-07-07):
接一台联想B500一体机
主板 G41T-LAIO REV 1.1
开机不跑马   发现北桥供电的上管没有电压
测量发现是 电源 3.3V过来的 一端有 一端没有 更换电感  测试北桥供电有了

没插内存 有报警声音 街上LPC DEBUG诊断卡 跑马B1 B2 B3 滴滴滴 三声 不关机

插上内存跑马9A 掉电

北桥更换了 一样的情况   bios刷了 一样   北桥供电芯片 rt8105更换  一样  上下管更换  一样

现在就是不插内存  内存报警 不掉电    如果插上内存 掉电
求助

网友A:
看来电感也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电感也坏呀,,,。

实测一端与 一端没有 焊盘有点黑

网友:
电感坏的少吧,会不会焊电感的时候,旁边元件有腐蚀,然后受热了

网友:
这款B500的电源坏的也多,上次单位2台都是电源坏。

网友:
和台式机电源一样 更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那家有没有遇到呢  请速速来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有一台不亮机,电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