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网怎么切换到宽屏,不知道怎么回事变成了窄屏版了

楼主(2015-07-07):
找不到切换菜单,有知道在哪改的吗?

网友A:
看看快捷导航旁边,那个双向箭头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快捷导航旁边,那个双向箭头点一下。

不是那里出了问题,比窄屏版还窄。最后在浏览器/查看/网页缩放,改成10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