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仁宝AMD芯片组的时序图 不胜感激涕零

楼主(2015-07-07):
现在修着一部LA_5911p 电压都出来了,都几次跳变没有显示会掉电,都2A多 宏碁的感觉没有复位

网友:
没有复位,会有几次跳变吗

网友A:
没复位,就没有几次跳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复位,就没有几次跳变呀,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对AMD 芯片组还没了解 以前基本都是虚焊的北桥,这次加焊北桥和显卡都不行 实在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对AMD 芯片组还没了解 以前基本都是虚焊的北桥,这次加焊北桥和显卡 刷了BIOS都不行 实在不知道怎么查  来大神指点一下或者分享一份时序 看下接下来查什么

网友:
我把PJ32断开 独显供电转换点断开再开机,还是掉电,之后我再把PU10加焊一下,把PJ32点补上 开机可以显示了 那么神奇 现在开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