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9009W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7-07):
G9009W夹电源漏电50MA左右, 按开机键无反应,拆后,测图中原件第一个对地短路,拆掉就OK了。另外求此机图纸哪位大神给发一份

网友:
手机是不是简单点

网友:
手机好搞一点

网友:
如果是   电阻短路   了 拆了直通 行不行?

网友:
手机维修怎么没有思路分析呀,以上来都是结果

网友:
1:怎么查出来的没写出来;
2:圆圈里面的哪个零件不清晰。
3::表达详细会更好。

网友:
楼主能表达清楚点嘛 到底是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