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的Y400和G400.

楼主(2015-07-07):
    今天遇到的两个进水机器同为联想,Y400和G400,CPU都是i5(SROWY))进水的机器,也都是在1.05VS_VCCPP电压芯片组周围进水短路,Y400把短路修好之后上电到0.8左右不显示,集显电压已经出来了,试着换了个CPU,正常亮机。G400进水1.05VS_VCCPP电压短路,修好短路,上电到0.3-0.4不显示,换同样的CPU正常显示。让我郁闷的是这系列CPU这么同意坏吗,因为前一个星期遇到的Thinkpad E431也是这样~~~~~~一个这样的CPU要四百多,还不知道客户能不能接受呢。。下边是牺牲的两个U(右边两个)。。

网友:
不接受也没有办法呀

网友:
CPu被烧坏的,太多了

网友:
两个一起挂了,,

网友:
都是二代的CPU吧?

网友:
我感觉二代和三代的CPU 都是比较容易坏的,不烧不容易坏,只要一烧马上就挂了

网友:
看顾客的喽!

网友:
二代的话,换低端点的U

网友:
原装拆机 SROWY I5-3230   380包邮

网友:
我还发现个现象,联想用的intel的u  比其它厂家的都要坏的多

网友:
郁闷inter的应该不怎么容易坏啊,amd的倒是坏的挺多的

网友:
呵呵   要看你怎样忽悠了

网友:
可能是巧合吧,我这边很少有CPU挂的。

网友:
可能是inter学乖了,故障做成容易坏点儿的,因为以前的U质量太好了,用到整个机器报废淘汰都没有问题。

网友:
小白白路过,请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INTEL CPU一般不会坏啊,两个CPU一起挂了,太少见了。有没有把换一下的CPU放到别的机器上试试

网友:
  习惯就好了 三代CPU  四代板载的 更 头疼

网友:
U坏的有一定几率 不过一天坏2的概率不高 ……、
有些三代的机器 U坏可以上2代的试试 有些可以亮机

网友A:
现在INTEL也不行了,INTEL的CPU坏的比AMD的都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INTEL也不行了,INTEL的CPU坏的比AMD的都多

是不是以为现在AMD用的人少了

网友C:
这要看客户了。有酸的。400多还是成本 你不赚钱了?酸的客户以为你骗他。就不肯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客户了。有酸的。400多还是成本 你不赚钱了?酸的客户以为你骗他。就不肯换了。

一个750成交。一个不修。

网友:
现在CPU烧坏多就是多啊,尤其还是I5的

网友:
淘宝上面订过来都是假的,太坑人

网友:
不接受不就等于白搞

网友:
板载的U更为头疼

网友:
进水的  cpu还是很少坏的吧

网友:
客户肯定以为你在忽悠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以为现在AMD用的人少了

是的AMD的CPU现在是少,但是INTEL的酷睿CPU没有以前的双核的CPU好!现在的I系列CPU坏的很多啊!

网友:
帅气,看来我真的比较水

网友:
不经历真不知道,我也碰到了。一个G400进水机,1.05v供电芯片少了,旁边的一个上官也少了。进了件了换上了。之前也给客户报价了,现在也是0.31不动,,,,,难道也是CPU的问题。。。好贵的啊。这个U。。。

网友:
400还行  ,换CPU  加修主板了

网友:
集成度高了干的事多了 就容易挂

网友:
这么容易坏?

网友:
这种U在联想的机就是这么容易坏

网友:
可以换B系列的CPU,一个四十块钱。

网友:
现在I5的CPU坏不是什么怪事了,我碰到很多次了

网友:
主板问题修复一下给客户报价,客户很容易接受,但是最坑人的是主板修好了CPU坏

网友:
现在I3I5的CPU很容易坏 只要CPU电源芯片短路都保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