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按下开机键,风扇转了一下就全关了

楼主(2015-07-07):
华硕H61的主板
轻换配置测试出是主板的问题
开机风扇转一下 然后就关机了
一直开不起不
会是主板的哪里出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保护了,先把12V辅助小电源拔掉,看能开机吗?

网友:
H61主板掉电一是BIOS资料出错,二是缺少供电。

网友:
短路保护了,量下所有场管,

网友:
我也是碰到的这个问题,好难解决

网友:
从电源,插线板先检查起

网友:
一般情况是12V短路造成的,拔掉12V看看。

网友:
短路 保护了   或电池没电了

网友:
不知道原因,帮顶

网友:
先查cpu供电

网友:
短路保护了,查查CPU供电部分

网友:
转多久掉电啊,楼主说清楚点呢

网友:
在开机 的瞬间测下各路供电有没有

网友:
这个有点不懂啊,开机掉电,风扇能转。供电保护吗?

网友:
关了能再开吗?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电源保护了。。。去掉12V cpu 供电再试一试。。。呵呵

网友:
h61看到就烦

网友:
先查查短路

网友:
排除短路,刷bios

网友:
一般都是短路了

网友:
主板保护了,比较难修

网友:
先刷个BIOS吧,再查查供电都出来了吗,一般都是缺供电导致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