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N9002假充电

楼主(2015-07-07):
三星N9002假充电解决办法,如图,此IC问题,把此IC拆掉,把中间短接就好了。

网友:
不会照成负面影响吗

网友:
线也会吧,,,,,

网友:
是IC 坏了吗?,是的话不如换一个,不会有后顾之忧

网友:
不是尾插小板的问题吗

网友:
这样不会有 其他问题 把

网友:
图片不清晰,差评

网友(2015-08-10):
怎么三星主板都这个形状,带个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