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1H不触发,,COMS放电后能自动开机显示,

楼主(2015-07-07):
清华同方锋锐K41H不触发,,COMS放电后能自动开机显示,,装上电池后又不开机显示,,
刚一看这现样,不好修,,查了一下后,,其实很简单,,
量开关,电压0.768V    偏低很多,,分析(放电能自动开机,主板自检功能正常,  开关上电压低,1是开关到IO之间断线,2开关短路3上拉电阻开路
4   IO拉低。)于是量线路OK     最有可能是上拉电阻R2704     换了后,电压上到了3.2V   开机正常。。

网友:
原来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我是菜鸟啊。学习了

网友:
电压会被拉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