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上没解决的通病

楼主(2015-07-07):
  前两天修一个华硕F80S。直接通电,无待机。拆机,再通电,还是无待机,发现电源接口松动,算是华硕的一个通病了。从废电源剪下一段导线,焊上,公共点19V有了,但是待机偏大,0.08.摸到待机芯片51020发烫,旁边的复合MOS管有腐蚀,有一脚烧断。换复合MOS管,故障依旧,只有待机3.3V,无5V.测电感对地阻值,十几欧。断开,发现是后级短路。2V烧鸡,有大电流,摸了半天,没摸到异常,加到3V,同时也加了最大上限电流,又一次摸全板,发现SIS968南桥有点温度,就是它了,拆掉,阻值50多,感觉不够大,再烧没大电流。再次通电发现还是只有3.3V。打开图纸,发现3V 5V开启信号是同一个,先换51120,。通电3V 5V都出来了。料板找到南桥换上,开机显示。装机,进系统卡在XP界面。后面修的就麻烦了,首先拆外设,故障依旧。换硬盘做系统还是不行。主板拿出来,上电,摸,北桥,南桥,显卡,都挺热,可以说是烫。论坛上搜,结果没有肯定的。又是摸,发现读卡器芯片很烫,拆掉。以为找到原因了,结果进系统还是卡那。又摸到网卡芯片发烫,再拆掉。进系统依旧死机。再摸声卡芯片,不是很烫,但还是拆了。开机不显了,还是找了声卡换上。进系统一如既往的死机。没办法了。又是论坛,看了很多,有说显卡的,有说北桥,南桥,EC。我也是没办法,依次加焊北桥,植显卡,加焊EC,都无果。在最后想放弃了,论坛上这么多人都没解决,可能板子有什么缺陷,也查过很多供电,没什么异常。拿着板子边看边想,之前拆了声卡开机怎么会不亮,前面我拆了网卡,读卡器芯片没补上会不会有影响,因为我修其他机子不存在去掉声卡会不亮。对比一想,找了网卡换上,开机进系统,都没想着竟然能进系统了。总结:待机芯片,5V复合MOS管,读卡器芯片,网卡芯片 坏,应该都与5V有关,有的坏有的不良。最重要的是大家在拆芯片后没有补上好的芯片,导致开机死机。这里需要声卡网卡才能开机顺利进系统。望大家加分鼓励,谢谢

Solo。 + 5 很给力!

网友A:
维修机器还是比较的有耐心。学习学习。

网友B:
客户送我一台呵呵

网友C:
看完有点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子有点老哦,,,恩  我看看

SIS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机器还是比较的有耐心。学习学习。

当然也有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送我一台呵呵

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完有点晕。。。。。

这是短路,死机之后查了很多电压还没讲

网友E:
现在有的机子你拆了网卡都不开机的了,一定得装回网卡才能开到机.....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有的机子拆掉好多芯片(声卡,网卡...)都能开机也不卡LOGO

网友F:
是不是声卡和网卡开机的时候BIOS要读取到这两个芯片的信息才会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声卡和网卡开机的时候BIOS要读取到这两个芯片的信息才会正常工作?

应该是,SIS芯片组比较特别

网友G:
以前遇到广达的有这个问题!

网友H:
字体太大 影响心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遇到广达的有这个问题!

广达还没没遇过,以后肯定不会吃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字体太大 影响心情。

就怕小看着累,没想到大影响心情

网友:
文字太多了

网友J:
有些机子的网卡是不能不装的,神州就有这样的问题,网卡不装就在滚动条那里死机。

网友K:
以前只是认为卡LOGO时挡外设,没想到卡XP滚动条时也是外设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挺耐心的啊
学习啦

网友L:
这机器修起麻烦死了,以前干了几个

网友M:
这台机子楼主修得够辛苦的,真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些机子的网卡是不能不装的,神州就有这样的问题,网卡不装就在滚动条那里死机。

早知道是这样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机器修起麻烦死了,以前干了几个

你是怎么修的

网友N:
矽统芯片组 的 没什么价值维修了

网友O:
不错,挺好的技术,有耐心

网友:
学习了看了一下,

网友P:
第一次看见这种故障,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Q:
滚动就是质检  外设有问题肯定要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第一次看见这种故障,谢谢楼主分享

所以分享给大家了。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N:
矽统芯片组 的 没什么价值维修了

要是我的机子肯定不会修了

网友:
这个真没想到

网友R:
短路烧掉的机器,需要勇气,这么多东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短路烧掉的机器,需要勇气,这么多东西坏了

料板上多

网友:
不知道论坛上没解决的是不是跟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的机子你拆了网卡都不开机的了,一定得装回网卡才能开到机.....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有的机子拆掉好 ...

应该跟芯片组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以前只是认为卡LOGO时挡外设,没想到卡XP滚动条时也是外设有问题引起的!

以后就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S:
不错的思路 加分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台机子楼主修得够辛苦的,真有耐心!

机子不多。慢慢啃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错,挺好的技术,有耐心

修的更累,显卡以前换过,我取下来还补了三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Q:
滚动就是质检  外设有问题肯定要死机了

有的机子不是这样的,没有芯片一样开机,比如没声卡,一样进系统,这台没声卡,开机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错的思路 加分 加分

机子修的不算少,这台有代表性,所以分享出来了

网友:
楼主耐心十足,学习了

网友S:
哈  谢谢分享 加5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哈  谢谢分享 加5分

谢谢

网友T:
说的好,有时候,可能已经尝到故障处了,但是,手里没有相应的好料,这样再把坏料还原后,我们维修的思路就会陷入停滞。楼主运气好,正好有里有好掉,不过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以后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T:
说的好,有时候,可能已经尝到故障处了,但是,手里没有相应的好料,这样再把坏料还原后,我们维修的思路就 ...

就如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样。有时明明知道就是它坏了,可是由于成本和报价差距太大就说修不了

网友U:
维修主板越来越低价了。好多机器维修价值变低,用户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维修主板越来越低价了。好多机器维修价值变低,用户都不修了

是啊,价值低,量有小,怎么办

网友V:
修这种故障最麻烦了,一度想放弃,但有想解决问题,楼主有耐心。

网友W:
能不能用小字啊,这样看着太累了

网友X:
楼主费心了,做维修要的就是你这样的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V:
修这种故障最麻烦了,一度想放弃,但有想解决问题,楼主有耐心。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W:
能不能用小字啊,这样看着太累了

下次小一点。想问下为什么有累的感觉?是不是字间距小了还是上下行间距小了。我有点近视,看小字累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费心了,做维修要的就是你这样的耐心

修好了还好,修不好真伤心

网友:
学习了  说的好

网友:
楼主挺有耐心的,搞了这么多东西,还要最后好了

网友:
有碰到过外设没装会有问题,但是很少遇得到这种问题的

网友Y:
这么多问题,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Z: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

网友:
好老的板子了

网友:
好像和GM45同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么多问题,会不会不稳定

应该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板有点老了 。。不过技术好阿

时间和耐力,技术贴还不能算

网友AB:
外设挡进度条的应该只是个例

网友:
伟了我的下载分!!

网友AC:
锲而不舍,精神可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外设挡进度条的应该只是个例

我是第一次遇到,不然不会修的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楼主分析的有一定道理!

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锲而不舍,精神可嘉啊。

时间征服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路过学习,这样的电脑怕以后修不到了

还是有可能的,有点人比较怀旧,舍不得换

网友: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网友AF:
之前修到联想的,但型号没记住,没读卡器会卡LOGO。没声卡不会显示。我是小白,所以还有太好不了解。

网友:
研究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之前修到联想的,但型号没记住,没读卡器会卡LOGO。没声卡不会显示。我是小白,所以还有太好不了解 ...

我猜应该是老机子

网友:
要是我碰到这种机器就不修了。。。。。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还不太好搞,学习了

网友:
华硕很多都用这样的SIS芯片组 应该是5V有关的芯片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矽统芯片组 的 没什么价值维修了

有网卡,能WIFI的机子不算太老

网友:
没修到过,SIS我一个也没遇到,楼主辛苦,搞了那么多地方加分支持

网友:
哥,,配件挺足啊

网友:
也是第一次见到拆掉声卡不显示的,是什么型号的声卡呢?是不是有特殊信号?

网友:
学习了!我还是在学习中!

网友:
宁死不屈的钻研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维修挺有专研精神,要是我早扔一边了

网友:
电源头坏了该换个了

网友:
这个鸟机我修到过声卡坏引起进系统死机的@楼主也是碰到邪门的机器了,这机器很折腾的,我的也和你一样的遭遇,做了显卡,拆了网卡,换了南桥,最后换了声卡就好了,

网友:
机子有点老,但耐心挺好的,换我早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怕小看着累,没想到大影响心情

字体大一点很好 太小看着累  你这个算是很好的经验了 我还真的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也可能是太老的原因 没碰到过这个机器

网友AG:
拆声卡不亮机 是 自检外设不过 。我遇到到

网友AH:
不稳定的机子最不好修了,遇见2个联想z485的机子 ec加热就能开机,换ec 南桥都是时开时不开  加热ec就每次都能开,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I:
广达神舟的一台机器当时网卡坏了没上和楼主的情况一样,绕了一大圈才解决。

网友AJ:
厉害,修了这么多最后还是修好了。 就怕那种半死不活的,要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AK:
楼主把板子都洗完了,小心返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H:
不稳定的机子最不好修了,遇见2个联想z485的机子 ec加热就能开机,换ec 南桥都是时开时不开  加热ec就每次 ...

EC 晶振换没

网友AL:
卡logo  用u盘刷bios会好吧

网友:
写的有点迷糊  还不错

网友:
这个机器到时秀过不少 不过都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拆声卡不亮机 是 自检外设不过 。我遇到到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广达神舟的一台机器当时网卡坏了没上和楼主的情况一样,绕了一大圈才解决。

以后再也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厉害,修了这么多最后还是修好了。 就怕那种半死不活的,要一个一个排除

死机蓝屏有时是最难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楼主把板子都洗完了,小心返修哦

除了显卡容易坏,其他没什么。也没动多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卡logo  用u盘刷bios会好吧

刷过BIOS  无果

网友AI:
卡Logon的机器真有点不好修,主要是怕搞来不亮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I:
卡Logon的机器真有点不好修,主要是怕搞来不亮了。

是有这样的考虑,不过我这是短路修好后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有这样的考虑,不过我这是短路修好后卡logo

最喜欢不通电的机子,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呵呵!

网友AM:
你待机偏高 0.08 待机芯片发烫 还有3.3V电感电压  很少会有的  。我碰见的芯片发烫 无3.5.v.电压 换场馆 电容没用 换芯片没用  。

网友:
楼主好大的决心啊,大芯片都动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M:
你待机偏高 0.08 待机芯片发烫 还有3.3V电感电压  很少会有的  。我碰见的芯片发烫 无3.5.v.电压 换场馆 电 ...

我的是5V后级短路导致的待机偏高

网友:
技术可以哦。很好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基础扎实,实在是让我长了见识

网友:
修好了吗,学习

网友AN:
楼主精神可嘉啊 ,有时候老机器没有必要折腾,呵呵呵换板了,很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全是通病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楼主精神可嘉啊 ,有时候老机器没有必要折腾,呵呵呵换板了,很谢谢楼主分享

想前面换了南桥换了待机芯片好不容易修亮了,后面不想轻易放弃

网友AO:
这问题还没遇到过,不过其它机器也应该是一样

网友:
   看的好晕啊

网友:
这种SIS 的桥 头大

网友:
很好的经验,遇到可以借鉴

网友AP:
老破机器啊。。修没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AO:
这问题还没遇到过,不过其它机器也应该是一样

遇到要注意声卡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P:
老破机器啊。。修没利润

那就当练手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谢谢楼主,忘记当时有没有搞定了,标记一下,以后用的上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我如果烧鸡烧不出来就交给师傅了,毕竟是学徒,不过楼主的经验学习了 ,有些芯片拆了不亮机

网友AQ:
这个事待机都有5V还是出发后有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Q:
这个事待机都有5V还是出发后有的?

好像是待机就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像是待机就有的

晕  你才修到就忘了 我记得好像是触发后才有5V

网友:
你那板正常了阻值是多少

网友:
有耐心啊…………

网友:
hai mei yu dao guo

网友AR:
一台机器也太多问题了。楼主有耐心

网友:
维修精神鼎呱呱 赞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R:
一台机器也太多问题了。楼主有耐心

也就两大问题 ,短路,死机

网友AS:
修好能分享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看的我都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S:
修好能分享的人越来越少了

你讲对了,真正有技术的大师傅很少发帖,只有我们这样的小师傅偶尔或经常发帖

网友AT:
原来不装网卡也能卡机,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AU:
跟以前的老IBM的机器一样

网友:
都习惯拆了芯片不马上焊上去……

网友AV:
学习了,这点很重要,一直没有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T:
原来不装网卡也能卡机,以后要注意了

以后要留心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U:
跟以前的老IBM的机器一样

我很少修以前的IBM,图纸都比较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V:
学习了,这点很重要,一直没有注意。

是啊,要记住补回芯片了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的

网友:
华硕的板子就是变态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好强

网友:
楼主修好了就不错

网友:
这问题有点怪,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幸苦,华硕的还这么研究太不容易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

网友:
修好了吗 ????

网友:
楼主的技术耐心值得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