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343F不亮维修问题,换一灯条会不会还烧

楼主(2015-07-07):
    三个星期前,接到一台aoc E2343F的液晶显示器,显示器情况是闪一下灭了,指示灯都正常,由于过去碰到过这种情况,肯定是灯条出问题了。
    拆开机后,果然是接口处断了。我在想是不是只要焊上去就可以呢,谁知自己焊功不到家。没能焊回去,想来想去就把一条USB手机充电线剪掉,一根一根地焊在四个回线上,并且找了一根焊在电源线,(我没有用原来的灯条线),用胶粘好。装好屏,在底座上都是用焊的。装好后,试用了两天,没有问题。给了客户。
   三个星期后的今天,接到电话,说又黑屏了。我昏了。
    我想问一下众大师,为什么又会烧掉了呢,是不是我若买一根这个型号的灯条,也会烧了呢?

网友:
原来的灯线是耐高压的,普通线在这里用不了,你试过没有原来的灯线用打火机很难烧化的

网友:
线不行  一定是后来温度高线破皮打火 导致故障还原了

网友:
那谢谢大师们了。我买了根试试。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灯条 现在还没有什么能够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