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种杂牌板的BIOS可以用哪种板子BIOS资料代换

楼主(2015-07-07):
还是用以前那种至强CPU

网友:
看看北桥芯片组啊 一样的  还有外围芯片声 网一样 还是可以的 估计

网友:
找各硬件芯片型号一致的板子上的BIOS代换吧,没有好的办法,只有多试了。

网友A:
这种G41-771主板BIOS我有备份过,不过板子与楼主的不一样,按楼上的找个芯片一样的G41 BIOS也许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G41-771主板BIOS我有备份过,不过板子与楼主的不一样,按楼上的找个芯片一样的G41 BIOS也许可以的。

谢谢两位,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