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HP的8740W

楼主(2015-07-07):
求助,求助,我的HP 8740W开机风扇狂转,过会就自动关机了,机器拆开放了很久了,主板换过了,问题同样,不懂是哪里有问题,开机的时候指示灯A和1闪烁5次,上网查有这个问题的人很多,但一直没有哪位大大给出确切的解决办法,或者是我能力太差,一直查询不到,请修过这问题的大大给个合理的解决办法,这里表示非常之感谢了
风扇狂转
解决办法

网友:
机器很大可能是显卡的问题,送修吧!换的板是售后换的新板还是TB的板?

网友:
这个HP的工作站,你多半需要换主板。

网友:
换板了还是同样的故障现象!风扇与散热器正常吗?

网友:
风扇每次开机都狂转,不到进系统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只是换了主板,上面的小板和开关条没有换,故障指示灯说明逻辑板有问题,所以就换主板了,但问题依旧,还可能会和什么有影响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楼主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