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一次修机 宏碁5552G LA_5911P

楼主(2015-07-07):
机器拿来是不显示,电流是0.02——1。7-——2A——1.5掉电,量各大电感都有电,蛋疼,看到AMD芯片组的 不会时序,就三板斧下去,先刷BIOS、 加焊北桥,显卡,还是一样,求论坛的各位哪位有AMD仁宝时序,半天没人,看到不显示感觉独显供电有问题就找到独显的转换芯片 PU10测量有开启电压和供电也有独显输出电压,到一个隔离点PJ32顺手用焊丝加焊了PU10 把PJ32断开,看下开机会不会掉电,还是一样,把隔离点补焊好,开机居然亮机了 求解答,或者给大家一个例子

网友:
补一张板的图 希望能加点分把

网友:
那么应该就是芯片脱焊了,

网友A:
这种的板子最好是测试下 防止返修 !

网友:
小白白路过,请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应该是PU10 或PJ32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板子最好是测试下 防止返修 !

准备测两天 不急

网友B:
楼主的分享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给你加5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分享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给你加5分。

谢谢 测试了很多次都是可以的

网友:
LZ有把独显的BIOS 读出来吗

网友(2015-08-07):
今天修了一台也是LA-5911P的机器,故障也是开机电流到1.5左右不亮,量各电压也正常,无解的时候来论坛看了看,正好看到楼主的故障,立马也照着试了下,把PJ32断开,开机,再接起来,再开机,居然也亮机了。。。神了。。。

补充内容 (2015-8-8 10:18):
补充:不过,关机把机器放冷了再开机,还是之前的故障,看来我手上这台机是其它的问题,比如说北桥虚焊。。。

网友C:
楼主别大意了,真正的原因还没找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别大意了,真正的原因还没找到呢

呵呵 一个多月了没有返修就是可以的

网友:
难道真的是虚焊 。。。

网友:
焊点虚焊啦

网友:
我也认为很大的可能是虚焊

网友:
收藏了,后续应该会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