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 待机偏高 CPU南桥北桥 三桥合一

楼主(2015-07-07):
联想G405 待机偏高 CPU南桥北桥  三桥合一    感觉有通病 修了好几台都是 三桥合一坏了  A4的CPU

网友:
楼主所说通病?根源是什么啊 看帖子不明白

网友:
集成度太高了,热量大不易散发出来啊。这个 三桥合一价格不菲吧?

网友:
小白白路过,请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查到哪一步可以确定是这U的问题,不能一见这机就干U吧?能说说吗?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机器的U是BGA封装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的U是BGA封装的吗

CPU南桥北桥  三桥合一,如果这还不是BGA的,我们就不用修电脑了。

网友C:
AMD的APU还是容易坏啊!INTEL的CPU也容易坏,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问题了

网友:
待机高也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把通病原因配图说明,谢谢,现在都集成了,更不好修了

网友:
能够说详细吗?我不是太明白

网友:
合一单一芯片出问题的几率就高很多了,不过维修更方便了嘿嘿~

网友:
是啊,将故障现象、检测结果配图详细说明下,不胜感激

网友:
换了3桥合一,还是加焊的?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不开机,待机0.10,三合一桥发烫。

网友:
都修到MCU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CPU坏的

网友:
有没有碰到报警,3长2短的啊,什么问题啊,求救,会不会是CPU问题啊,能开机,待机正常啊,就是报警,吐血了

网友:
假如以后这机器USB用不了 那也得换整个芯片啊 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南桥北桥  三桥合一,如果这还不是BGA的,我们就不用修电脑了。

说的有道理 ,我也修过三台这机器,G405 G505一样的主板,都是板载CPU,易坏,一般是通电后CPU发烫,3V待机电感对地偏低,换新的CPU我都是换成0.5的有铅球做上去,一次性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APU还是容易坏啊!INTEL的CPU也容易坏,

集成的功能越多越容易坏,比如INTEL的四代CPU,集成了南桥,你的USB数据坏了都得把CPU给换掉。没办法集成一起了

网友:
本人修过很多台g405,一般都是电容电路,a4 cpu 坏的修过两台,pu401 附近电容短路的修过无数台,下管电容短路的也有遇到过

网友:
这机器修得还不多吧,,,记下了

网友:
待机偏高是因为三桥合一的桥短了?

网友:
呃呃呃   碰到三桥合一的牛逼芯片   不管什么问题  我都会干他  干他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真逗。  待机偏高跟三合一的桥有半毛钱的关系  就算有关系也要换才能好 能修好个毛。

网友:
我的系统下死机,卡机,是怎么会时,也是CPU吗

网友:
是开机到0.8安,没显示。就是桥的事

网友:
我的是独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