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适配器电池同时用大短维修

楼主(2015-07-07):
这台机器本来是不过保护隔离修好之后适配器电池同时用大短,单用电池单用适配器都能正常使用,两个一起用就大短

刚开始怀疑PQ303有问题,换了几个管子还是一样,把PQ303拆了就不短,奇怪的是PQ303第四脚有19V啊,这不是很正常吗、为什么还会这样呢,最后想想应该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PQ303第四脚通电时可能有瞬间低电平使PQ303导通引起大短,
  上图中的PACIN如果是低电平的话,VIN经PR309在经过PD303使PQ306导通,VIN过PR305,PR308形成分压3.3V加到PQ303第四脚,这也有可能会大短,但是我测PACIN也是高电平,这就奇怪了,后来我把PQ306第二脚人为拉低再装上PQ303不大短了,断开PQ306第二脚也不大短了,拔掉电源在插又大短,PACIN有高电平,而且PQ309也是好的为什么不拉低呢。我想是不是这个PACIN来的太慢没有来的及拉低19V,19V就先过PD303控制PQ306导通了,后来想起了PR309跟PC310的延时作用,最后把PC310换掉就好了.
  这台机子的故障就是PC310坏了,PR309跟PC310没有起到延时的作用,PACIN还没过来,VIN直接过PR309,PD306控制PQ306引起大短,正常情况下,VIN过PR309给PC310充电延时,PACIN在过来拉低。

网友:
修得不错,要是图更多点就更精彩了

网友A:
仔细检查保护隔离电路,肯定有个MOS 管的D S 极想通了 ,单用电池和单用适配器都没问题的,就是一起用就大短了!仔细查吧,联想的主板这个问题我修过很多了!

网友:
电路原理分析的真好!楼主基础很扎实啊,今后有问题向你请教,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保护隔离电路,肯定有个MOS 管的D S 极想通了 ,单用电池和单用适配器都没问题的,就是一起用就大 ...

楼主发帖已经修好 不是求助

通常是有MOS短路 不过楼主的这个根源少见

网友:
分析很在理,知道问题所在,把原因都摆出来,排除。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楚啊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增长分析电路经验额

网友:
分析得很好啊···还有假如的设想加入。对电路很了解啊····膜拜

网友:
分析的很好,很有典型,充电电路那块不是怎么好修

网友:
逆向思维的典型案例,这种情况确实是够特殊的。

网友B:
PQ306导通PR305第一脚跟PQ308第一脚也是高电,他们又没被拉底,那么PQ303G极也是高电平截止Q36不导通,PQ303G极也是高电平截止,,是我理解错了吗?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分析得很好,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306导通PR305第一脚跟PQ308第一脚也是高电,他们又没被拉底,那么PQ303G极也是高电平截止Q36不导通,PQ303 ...

兄弟 我还没看明白你的意思,我这里没有PQ308 也没有Q36,反正机子已经修好,发帖只是赚点分用,如果有不正确的地方指点下,

网友C:
楼主竟然能想到PQ303通电瞬间有个低电平到G级,分析的好深入啊,一般人修到PQ303这里就修不下去了

网友B:
真不好意思,写错了,PQ306导通PR305第一脚跟PR308第一脚是高电压,没被拉底,所以PQ303G极高电平截止Q306截止的话,PR305第一脚跟PR308第一脚也是高电压,那么PQ303也截止呀.无论PQ306导通还是截止,PQ303G极都是高电平呀,可能我理解错了望多多指点.先给你加分,有时间再帮我分析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不好意思,写错了,PQ306导通PR305第一脚跟PR308第一脚是高电压,没被拉底,所以PQ303G极高电平截止Q306截 ...

PQ306导通,PR308下拉,PR305又存在上拉即构成分压

网友:
看不到图片  不清晰

网友B:
哦,PQ306导通如构成分压,经过电阻分压计算PQ303G极小于S极4.5就导通,所以只有PQ306截止,PQ303G电压才大于S极4.5V,就截止,对吗

网友E:
樓主直接把pq309ds幾連起來應該可以上電吧

网友F:
手头有G470主板坛友,把这个PC310干掉看看是怎么样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基础知识很牛。

网友:
隔保电路原理学得不错。

网友G:
以前也遇到过修好保护隔离,同时用适配器和电池就大短的,然后想了个方法就是先插适配器然后再插电池,问题就解决了。后面哪怕你先插电池再插适配器也不会大短了,没你想得这么深入呢。

网友:
这个问题症结少见,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306导通,PR308下拉,PR305又存在上拉即构成分压

这里PR305和PR308形成分压要PQ306高电平导通,本身C级工作电压被E级接地拉低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竟然能想到PQ303通电瞬间有个低电平到G级,分析的好深入啊,一般人修到PQ303这里就修不下去了

是这样子的,在没有通电之前,PQ303本身G级应该是高电平19V左右电压,通过VIN电压经过PR305电阻内部一定压降后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PQ306导通如构成分压,经过电阻分压计算PQ303G极小于S极4.5就导通,所以只有PQ306截止,PQ303G电压才大于S ...

嗯,经过电阻分压公式计算这里PQ303 G级工作电压在接近于3.3V左右就会低电平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头有G470主板坛友,把这个PC310干掉看看是怎么样的

直接把PC310拆除不装上的话,相当于PQ306 本身控制级会瞬间得到VIN直接过PR309,PD303得到的工作电压直接高电平导通,这样PQ309 G级对应 PACIN信号就会开关控制作用,等同于G级断开了与PQ309 D级的连接。

网友:
指正下这篇帖子编辑错误的地方,VIN直接过PR309,PD306控制PQ306引起大短,在这里PD306在图纸中标识应该为PD303。

网友H:
我只能说一般人修不出来  ,还以为滤波的呢

网友I:
我也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故障 不是一样的板子 是一个仁宝的 Acer上网本 板号记不住了 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我没想到是这个问题 我是直接飞线过去解决的 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只能说一般人修不出来  ,还以为滤波的呢

PC310在这里不是滤波作用,其电容滤波性质应用于供电电压输出端比较多,这里的PC310电容与PR309电阻应该是相互充放电关系。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后没修好,把电池断开使用的,楼主真牛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故障 不是一样的板子 是一个仁宝的 Acer上网本 板号记不住了 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我没 ...

你是从哪里飞线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PC310在这里不是滤波作用,其电容滤波性质应用于供电电压输出端比较多,这里的PC310电容与PR309电阻应该 ...

说 是这么说  ,也是看到帖子才会明白。,到真正维修的时候  你敢说 你能修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 是这么说  ,也是看到帖子才会明白。,到真正维修的时候  你敢说 你能修的出来。

也不一定,这里PC310损坏应该是本身正常容量值减小变为O,从而缩短了本身充放电时间。

网友:
分析的透彻迅维实地学员果然不一般

网友:
隔离保护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是从哪里飞线的?

看你都是大神级别的人物了 怎么可能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 是这么说  ,也是看到帖子才会明白。,到真正维修的时候  你敢说 你能修的出来。

是的 我也是没找到原因 但是飞根线搞定了 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哟

网友:
不错,延时作用,这个咱就不知道啊。

网友K:
要是我就直接上个2级管,妥妥滴

网友:
有曾长了一点知识

网友:
跟以往的MOS管短路不一样,学习了

网友:
好经典   分析的很透彻   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樓主直接把pq309ds幾連起來應該可以上電吧

直接把PQ309 DS直接连接相当于把电池电压送到公共端工作,这样子是不能上电的,PACIN这里应该是适配器电压检测信号,当机器插上适配器工作,即PACIN信号为高电平时候,PQ303应该处于高电平截止状态,由适配器输入的VIN19V电压通过保护隔离MOS管高或低电平导通后到公共端工作,相反当机器没有插入适配器用电池供电时候,PACIN为低电平,PQ303应该处于低电平导通状态,由电池供电到公共端进行工作,这时候VIN电压也不会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保护隔离电路,肯定有个MOS 管的D S 极想通了 ,单用电池和单用适配器都没问题的,就是一起用就大 ...

这种情况也会出现,MOS管DS级直接相通的话,相当与本身失去了开关控制作用,即本身G级工作高低电平产生相当于失去了效果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要是我就直接上个2级管,妥妥滴

如果这里是PQ303MOS管损坏的话,在这里应该不能用二极管来代替。

网友:
这机子好像都要除这问题

网友:
坏这样的 还是很少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电池切换电路坏咯。。。

应该是开关阻容延时导通控制电路坏,你说的电池供电切换电路意思也差不多。

网友M:
上两个二极管,可以解决吗,楼上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
是啊,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以前也修过一台控制出问题的

网友:
楼主可是摊上事了

网友:
这个刚好前几天讲到这个单用可以,一起用就大短。正好又加深下!

网友:
楼主分析的真好,思路很清析,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这维修能就好了,很给力的

网友:
虽然有点晕,但总算还是看明白了,电容电阻的延时不良也会导致主板短路,应该是连锁反应吧。

网友:
感觉楼主分析的很简单的样子,但是自己维修起来实在是不知道从何查起啊

网友:
写得不错,值 得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好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这案例真是让俺涨了点见识,学习了一番,赞一个。

网友:
这种确实特殊,要一定的功力,今天没有分了,明天给你加分

网友:
修得不错,要是图更多点就更精彩了
基础也扎实

网友:
不错的,楼主有用示波器吗,还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两个二极管,可以解决吗,楼上的

上双二极管其实也可以起到电池和适配器供电切换作用,但需要修改原来线路才行,比较麻烦。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eid%26typeid%3D272你说的双二极管设计电路应用看下这篇帖子就明白。

网友:
这个是经验 谢谢楼主了 厉害

网友:
这是一个不错的案例,分析的也不错,赞一个。

网友:
这机器好搞人呀,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隔离管坏啦呢

网友:
仔细测量应该不难

网友N:
一般都是保护隔离管击穿的 楼主这种延迟电容损坏的遇到的少,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基本功可以啊   不过这种现象电容会的真的很少见   楼主厉害

网友:
属于秒杀系列

网友:
这种问题我就没修好过  没头绪

网友O:
前几天遇到个Y570进水大短修复后 先上电池再接AC开机没有问题 单模式开机也没有问题  先用电池开机再接AC就会大电流 跟楼主的一样拆掉PQ303不大电流了 但是电池从充电上管放电到公共点  没技术修了几天 唉算了拆了PQ303直接用充电上管来用 不知道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早发贴我也是秒杀啊

网友O:
假设PC310坏了 通电瞬间PQ303导通了 但是过会儿PACIN过来拉低 PQ303就会截至不应该会一直出现大电流   这个搞不懂大神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般都是保护隔离管击穿的 楼主这种延迟电容损坏的遇到的少,很好的经验

延迟电容在正常情况下充放电时候,本身正负两端会产生高低电压跳变。

网友:
楼主的理论知识很到位。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O:
前几天遇到个Y570进水大短修复后 先上电池再接AC开机没有问题 单模式开机也没有问题  先用电池开机再接AC就 ...

这样子应该不行,PQ303在这里相当于是电池放电控制MOS管,拆除它电池放电会受到影响,用电池开机再接AC就会大电流,可以查找下PACIN控制信号相连线路元器件故障,这里保护隔离MOS管损坏也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的

网友:
这个分析的好经典 ,下次看到研究一下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不错啊

网友:
学习了   确实厉害  学了一招 哈哈

网友:
楼主功底深后,向你学习了

网友:
这个真是纯理论的, 楼主挺厉害。

网友:
学习了,技术很好。

网友:
要是交给我,估计这台机器肯定修不好了,这个延时电容坏也会引起这种故障,我死也想不出来

网友:
楼主会多方位 思考。赞

网友:
引用 网友O:
假设PC310坏了 通电瞬间PQ303导通了 但是过会儿PACIN过来拉低 PQ303就会截至不应该会一直出现大电流   这个 ...

PC310损坏导致Q306瞬間高電平導通,也会造成PQ303也在短時間內完成低電平導通,當PACIN 高电平信號過來拉低的时候,电池工作电压比适配器输入电压已经提前达到保护隔离公共端,所以会出现大电流,正常情况下PQ306本身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则是通过PD303二极管对PC310电容瞬间放电来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也遇到过修好保护隔离,同时用适配器和电池就大短的,然后想了个方法就是先插适配器然后再插电池,问题 ...

估计楼主的机器应该是先插电池然后插适配器也会大短路,适配器输入电压经过保护隔离MOS管开关导通到保护隔离公共端是由PACIN信号高低电平状态来控制。

网友:
分析的很好!没遇到过!延时电容

网友:
虽然帖子很短  不过确实是个很好的案例   延时电容还没修到过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哦 上次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大同小异啊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扎实

网友:
经典,这个修的仔细。

网友:
经典维修思路清晰 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P:
看来就是这个电容漏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来就是这个电容漏电啊

这个电容漏电一般用万用表检测不出来,可以用示波器测量本身在不同阶段充放电时间变化来进行判断。

网友:
现在修麻木了 应该向你学习 很少分析电路了

网友:
这个没有碰到过,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

网友:
很好的思路。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大短路还是好搞的

网友:
分析的很细致

网友:
公共端 不行了吧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这种情况 用示波器是不是好判断一下 我用示波器 不知道 我觉得 打一下波 应嘎没问题

网友:
修的很仔细

网友:
这种现像修过几台,一般是电池与外电源切换线路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厉害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吧

网友:
楼主历害, 不知道延时电路的都会蒙的

网友:
楼主修的特仔细,思路清晰,值得我们这些初学者好好的学习。

网友:
楼主基本功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风格的风格大方的规定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是充放电芯片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故障的维修资料,

网友:
以前没碰到过,改天碰到了修修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电路分析得不要不要的了

网友Q:
楼主的基本功很扎实,对阻容元件组成的延迟电路的工作原理理解得很透彻。在实际维修中像这种电容失容的不多见,虚焊的现象到是比较常见。作为RC延时电路,电容PC310  0.1微法的取值有些小,用0.47微法的电容应该更可靠些。

网友:
换隔离管就好,修过很多啦!

网友R:
你这个我修过  肯定是PQ306控制脚断线了

网友:
结果没想到   顺着你写的思路看很容易理解  但是到自己手里肯定是修不出来  真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这个我修过  肯定是PQ306控制脚断线了

PQ306控制脚断线的话,电池电压是不能通过本身导通到保护隔离公共端工作的,即机器不能用电池开机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的基本功很扎实,对阻容元件组成的延迟电路的工作原理理解得很透彻。在实际维修中像这种电容失容的不多 ...

用0.47微法的电容的话,机器对适配器工作电压识别和电池电压关闭时间稍微将会延长,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太好的贴子,分析得非常好.感谢楼主.

网友:
对电路很了解啊····膜拜

网友:
很少见得问题 学习了

网友:
延时电路出问题的还很少遇到学习了

网友:
老大修的不容易啊

网友S:
我不懂RC的延迟电路!我的理解是,既然单插任何一个都不短路,一起插就短,我就查二者的区别,一起插入会产生不同的信号,这些信号会开启某些管子,使VIN对地短路

网友:
虽然问题比较多。不过还是不复杂

网友:
恩思路很明确  不错

网友:
又长见识了。五分送上,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不懂RC的延迟电路!我的理解是,既然单插任何一个都不短路,一起插就短,我就查二者的区别,一起插入会产 ...

你说错了,机器适配器和电池同时用的话,正常适配器电压识别信号PACIN高电平产生,电池供电电压就会被停止送到保护隔离公共端工作,这里PQ303处于高电平截止状态工作,即机器转换为适配器供电,你说的VIN阻值对地短路应该会引起机器插适配器工作大短。

网友:
好多地方都用到rc电路!!!  只是有些还没看的太透彻。

网友:
楼主这机器的图纸可以传上来么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又学一招!

网友:
你这个故障很经典哦,这贴子很有收藏研究价值

网友T:
楼主威武啊!这个太有用了!刚刚就是惠普cq40,本来是不过cpu的,测量6262的20脚无电压,直接飞线正常开机,谁知装好机之后就是装电池加适配器就大短,大短测试还在充电,也能开机,换了公共点的mos管好多遍,没效果,最后看到这个帖子,把那几个小电容换了,ok了!神奇啊!

网友:
因为没有我那个cq40机器的图纸,你的图也看不清楚,就只好瞎换一通,见笑、、、、、、

网友:
很好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MOS管故障

网友:
我这菜鸟学习了

网友U:
这种漏电的小电容不容易找出来啊,有时得慢慢仔细的检查才行啊,楼主细心

网友J:
引用 网友T:
楼主威武啊!这个太有用了!刚刚就是惠普cq40,本来是不过cpu的,测量6262的20脚无电压,直接飞线正常开机 ...

是不是换了公共端到6262的20脚相连的小电容就行了?

网友:
不错,基础理论扎实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师兄,  给你赞一个~!

网友:
这个确实少见,一般管子坏的多一点

网友:
充电芯片业容易坏

网友:
有理论基础就是好啊

网友:
看看有的小电容也是有作用的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种漏电的小电容不容易找出来啊,有时得慢慢仔细的检查才行啊,楼主细心

这里可以测量PC310本身正负两端电压在充放电时候跳变情况判断故障,即PQ306本身处于高电平导通状态,相反PQ303处于低电平导通状态时候,这时候机器是电池供电,PC310电容通过VIN端通过PR309压降后得到的电压进行充电,当充电电压达到19V左右,PQ306开始高电平导通,然而当PQ306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时候,PQ310电容两端电压则通过PD303二极管进行放电,当将电容两端工作电压放电到4.5V以下时候,PQ306就会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相反PQ303处于高电平截止状态,机器转为适配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换了公共端到6262的20脚相连的小电容就行了?

6262的20脚的小电容没换,直接从上管飞了个19v到6262的20脚,亮机的,亮机之后才发现适配器和电池同时装大短,换了公共点附件的小电容ok了

网友:
是继而八    八儿科人额外扣有的有

网友:
楼主分析太精辟了,思路清晰呀。

网友:
这个比较偏门了,一般放电管击穿什么的

网友:
这种问题简单吧。。

网友:
长见识了,每天都坚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