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触发到0.2A掉电故障

楼主(2015-07-07):
在掉电瞬间测内存供电1.5V正常、1.05V正常、0.9V正常、无1.8V、显卡、CPU、CPU集显供电。看时序先有1.8V才会有其它的

芯片供电、开启正常、反馈正常、电感后端电容换了、芯片换了还是不出1.8V

网友:
换芯片试试,打错了,没注意到

网友:
都正常了,应该出来1.8V,是不是后级有微短的地方

网友:
1.8V会不会是被拉低了

网友:
测一下波吧。。。。。。。

网友:
查一下二级转换电压啊

网友:
打打1.8V电感后端对地值看看是不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管子,boot电容电阻,后级短路是否有先行排除

网友:
芯片的13脚外围阻、容元件查一下。

网友:
自举升压查查

网友:
先检查一下后级是否有短路,如果后级正常,建议刷一下BIOS,有些电压是靠程序控制的。

网友:
最好是示波器上,有时候掉下来快了,万用表是测不到的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用示波器量量有没有瞬间电压出来

网友: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也没搞好

网友:
缺什么电压呢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坚持必然成功

网友:
刚修到,待机0.2,

网友:
我感觉像是转换电压没有出来,你查查看

网友:
测测组织正常不,是不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