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夏普46G100A开机几分钟后黑屏,然后变待机

楼主(2015-07-07):
刚接到夏普lcd-46G100A液晶电视,开机2分钟左右,屏幕变暗然后黑屏,黑屏几十秒后变待机,然后昨天我把高压板拔掉,再开机就不会待机了,我试了一个小时声音一直正常,各位师傅,这种现象是否高压板坏,还是灯管坏引起保护。我不太有经验,所以前来请教,非常感谢
黑屏

网友:
正常时,不正常时,电压测下

网友:
看各个电压的表现

网友:
先换电源板 试一下

网友:
高压板坏的确会这样,不过电源带载能力差也会造成呢。

网友:
以前也搞过台 康佳的 开机出现LOGO 变待机,搞电脑的对这个不太懂换了高压故障一样就放弃了。

网友:
hp的灯管容易坏,不一定是高压坏了,看下其他电压

网友:
灯管漏电也会这样吧

网友:
将驱动板单独供电看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共同努力吧,加油

网友:
高压和灯管都很有可能,交换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先测一下各部分的电压,是否正常,再看看 按钮是否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