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m喇叭连续响之断线位置图

楼主(2015-07-07):
联想g31m主板开机小喇叭连续的报警,通病是cpu数据线断线了,送上几张高清图片

断线位置

高清图,注意黑色的点

补线后

网友:
哥们  通病我知道很多,线断了通病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可能是 出厂问题

网友:
嗯,不同单位的三片板,在几乎相同的位置断线。

网友:
建议图片上用箭头或醒目的圆圈标出来以方便大家看图。

网友:
这种短线故障我不害怕,但就是害怕怎么找也找不出别的地方引起的不认声卡之类的

网友:
看不清   发个高清图!

网友:
线在板子的边缘,设计上的缺陷。

网友:
楼主应该用箭头标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