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大法避免了误判杀桥

楼主(2015-07-07):
接一技嘉GA-Z68AP-D3大板,上电不触发,测电压时发现桥供电管发烫,但是桥却没有温度,用1.1v烧鸡,发现io位置发烫,拆掉io继续烧,原来是电容短了,更换修复。

网友:
烧鸡大法确实好   避免要分割来一路查短路   特别是那些无极电容很难量的出来      烧鸡一烧马上现行

网友A:
学习了,烧鸡时不能超过几伏啊

网友:
肯定是先排除周边小元件再动芯片。

网友:
经典的烧鸡大法,屡试不爽哦

网友B:
主板   最初什么故障?  大短路吗?

网友:
烧机大法是哪个天才发明的?

网友C:
烧烧更健康,不拆IO,没发现电容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正极接供电管子,负极接地,用多大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   最初什么故障?  大短路吗?

上电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正极接供电管子,负极接地,用多大电流呢

不是,烧机时候正极接桥供电电感一端,负极接地,电流根据元器件发热程度来进行调节,这里烧鸡的电压就是桥工作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烧鸡时不能超过几伏啊

这里只要不超过1.1伏就行。

网友E:
一来就上电,也不测一下供电对地阻值?其实一查就知道有短路了,烧鸡大法也没能准确查出故障点,还不如从供电一路查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来就上电,也不测一下供电对地阻值?其实一查就知道有短路了,烧鸡大法也没能准确查出故障点,还不如从供 ...

这里应该是桥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短路引起的上电触发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烧更健康,不拆IO,没发现电容有问题?

这里应该是电容问题引起导致IO芯片工作发烫,拆除IO只是种排除拆件法判断故障。

网友:
台式机也可以烧机?我一般都是烧笔记本,台式机没有烧过

网友:
LZ是除了桥供电外其他都正常的吧

网友:
用烧鸡大法百试百灵的

网友:
烧,不是什么都可以的吧。

网友:
鸡是要吃的,可烧鸡吃多了也不好,毕竟烧鸡有风险,量量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