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一WD320G笔记本硬盘,用WDR5.3家族一栏显示UNKNOWN(未知),

楼主(2015-07-07):
一WD320G笔记本硬盘,用WDR5.3家族一栏显示UNKNOWN,j用MHDD测试有5个坏道,但是用MHDD,HDDREG都无法修复,用WDR5.3无法加入G表也无法加入P表,擦除也不行,基本什么操作都会报错,错误码是E618,E617,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请大神诊断下

网友:
WDC WD3200BPVT-22JJ5T0  FW:01.01A01  SN:WD-WXQ1E82AEWU4  FA,ILY:UNKNOWN,  在WDR中所有操作基本都不行,做46报错,加G表P表,格式化都报错,

网友:
用PC3000将G表转到P表

网友A:
看型号就知道就是4KV家族的,当然5.3WDR搞不了,也没办法搞,只能用HDR专业版可以搞,这个很好修

网友B:
逻辑扫描 G转P  再带P  格下 看看

网友:
估计是模块有坏,固件区有坏道!备份模块后找个相近微码的通刷跑自校

网友:
听大神说E617好像是磁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扫描 G转P  再带P  格下 看看

试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型号就知道就是4KV家族的,当然5.3WDR搞不了,也没办法搞,只能用HDR专业版可以搞,这个很好修

大神,HDR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