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用硬装碟未找到操作系统的英文字样,求大神解 ...
宏基笔记本用硬装碟未找到操作系统的英文字样,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5-07-07):
宏基
笔记本
用硬装碟放进去选择CD启动出现图像无法验证的英文字样装不了系统,硬盘拆下来装完系统放回去出现未找到操作系统的英文字样,求大神解决!
笔记本

网友:
首先看是不是新的笔记本,原装系统是win7还是win8,如果是win8现在装win7系统要改的,不行百度。原来win7进BIOS看的见硬盘,进PE进去看看有硬盘没,有重新分区或GHOST玩引导修复一下,再不行找个电脑店重装系统一下吧。

网友:
不能进BIOS的话就刷BIOS

网友:
极少数的笔记本是要装安装版的系统才可以的,还有硬盘是否有问题,引导记录重建了吗?设置是否正常,另外就像楼上说的是不是WIN8改WIN7??那样的话还要将GPT格式转换为MBR格式,(有时候不该也可以安装)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这机子这么蛋疼的啊

网友:
么型号的机子 能进bios吗?

网友:
楼主 花点钱让楼下的电脑店帮你弄下就好了 怎么能想着不花钱能弄好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呢 ?楼下的 你们说呢~~~

网友:
这机子能不能正常开机啊?装系统直接接百度贴吧找win7吧就可以装系统了啊,有程序的!

网友:
NEC电容问题

网友:
是不是win8改win7啊是的话要设置bios的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BIOS设置问题哦

网友:
是不是新的机器,用的系统光盘是老版新版本的啊?感觉是不是SATA驱动没有驱动起来,用PE里面有找不到硬盘的选项的办法,或者换个PE系统看看,再或者BIOS选项里吧硬盘启动项去掉了?大概我遇到的情况就这么多了

网友:
谢谢兄弟们关注我会继续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