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80 不通电 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5-07-07):
联想  G480  不通电    求大师指点   板号  LA-7892P   有3 5v    EC供电   复位  ACIN   LID   都正常   就是没有RSMRST  3.3   双BIOS   没刷BIOS   感觉不像是BIOS   论坛有没有   发了ec回来是不带程序了还是不通电   我的另外一个分店说ec要带程序的  他说他亲手遇到过    我还发现  BIOS第8脚供电只有0.4v   我拉一个供电3.3给他  风扇转了  还是不通电   这样正常吗?       图纸我是下载LA-7891P 不知是否相同   求大师指点

网友:
现在的主板,好像EC都没有程序啊,都是由EC下面的BIOS来设定引脚定义,因为你是双BIOS,我记得是这样啊。

网友A:
这不是不通电,而是不触发!待机条件正常,不触发应该是EC内部自带程序坏掉了,刷程序就好,下午刚修了一台G480不触发就是刷程序好的。

网友:
看来是刚入行的  大家多教教就好了  论坛搜搜看下你很快就明白了

网友:
我就想不通了,是做维修的,不通电和不触发怎么会混在一起去了呢

网友:
待机条件都满足的话,先刷个BIOS,不行就换EC

网友:
先干BIOS。其他下来再说。谁说双BIOS就不会坏了。坏的多了去了

网友:
感觉是BIOS的问题,待机3,5V都出来了,应该有RSMRST#

网友:
修笔记本 我一般先软后硬

网友:
带程序的EC要买带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不通电,而是不触发!待机条件正常,不触发应该是EC内部自带程序坏掉了,刷程序就好,下午刚修了一台 ...

请把你的二次BIOS   分享下   板号7892p    集显

网友:
很像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  学习了

网友:
灌个水,先bios再ec实在不行南北桥飞

网友B:
EC BIOS刷个试一下,有时候感觉不是那么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BIOS刷个试一下,有时候感觉不是那么灵的。

放弃了    我刷了2个  还是不通电    板号不一样   我的7892q    我刷的是7891q   找不到跟哦板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