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43A1QT隔离保护电路问题,在线求饼哥解答。。。。

楼主(2015-07-08):
SONY SVF143A1QT隔离保护电路问题,在线求饼哥解答。。。。
如下图:此机PQ35处第5PIN无19V电压,为隔离保护电路不过。PQ35为P沟道MOS管 123PIN19V有,4PIN G极为19v。P管为低电平导通。但此条件相对于S极来说是没有达到P管低电平导通的条件的。像这种隔离保护电路不过的问题,以前维修的思路都会是飞线把19V飞到共公端,人为跳过隔离电路开机先看后级是否还有问题。OK,一按,亮机了。好,现在主要就是修隔离保护电路了,因为强行跳过隔离,就不能上电池了,本着为客户着想的原则,修。。。然而最近有了一个损招。就是用铗子强行让4PIN的19V电压对地拉低。好,后端19V出来了,MOS管没坏。但是还要奇迹也跟着出现了:经过这次的强行拉低电压,机子尽然好了,我的神呀,第三四台这种现象就这样修好了,。很高兴,也分享出来。但是不知道这有什么原理,对于技术宅的我百思不得骑姐,所以特发此贴请饼哥指教。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牛逼  我也搞一个   跟你这个一样的  短了一下 也好了
   但是我的电池好像坏了  没输出  现在还是u不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逼  我也搞一个   跟你这个一样的  短了一下 也好了
   但是我的电池好像坏了  没输出  现在还是u不充电 ...

好了就好,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就好,大家分享经验

这个电池不开机是  硬盘接口哪里有个Q50 的三极管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打一下EDID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