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有请各位大师帮忙看看显示器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5-07-08):
液晶显示器故障,有时候正常显示有时候就这样,麻烦各位看下还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按一按驱动板与屏幕连接的线试一下

网友:
谢谢 我这就试试 今天打开又好了 我等一会看它犯病吗

网友A:
第一怀疑逻辑板主芯片。,第二怀疑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怀疑逻辑板主芯片。,第二怀疑驱动板

要是逻辑板就不好修了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要是逻辑板就不好修了是吧

对了 驱动板滋滋的响是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 驱动板滋滋的响是有问题吗

驱动板怎么会吱吱的响?你看下是不是电源板在响,不是电源板的话那就先换掉吧。

网友:
你看看那个长条状的那个芯片动一动试试看看管用不,就是在那个软驱线上的东西

网友:
估计是修不好了  应该是屏得问题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弄不好 你看看能不能把你的那些屏号 型号之类的东西发出来 我们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
屏坏无疑了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屏坏、屏线接触不好、驱动程序不对、驱动板硬件坏,,,都可能,,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吧,最保险

网友:
用个通用驱动板点下屏就知道了

网友:
试过多次屏的问题较多

网友:
屏坏掉了 不用修了

网友:
屏问题,看是不是主芯片虚焊了

网友:
像屏线没接好的感觉呢

网友:
修好的机会渺茫,排除驱动板,测一个几大屏供电。
如果都正常的话,可以看看这液晶有没有VGH断线的通病。

网友:
谢谢分享,说不定能用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