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球光波炉故障

楼主(2015-07-08):
    通电,电源指示灯亮,不同模式灯也亮,只是磁盘不发热,新接触光波炉,不知道什么故障?

网友:
这电磁炉吗?看板子不像 ..............

网友:
楼主发张整机的图.................

网友A:
光波炉吧,检查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波炉吧,检查继电器

支持一下,应该是光波炉..............

网友B:
继电器如何用数字万用表具体测试好坏,请教高手?

网友:
是开不着了吗,按键易坏,检查之。

网友:
按键不同模式指示灯都亮,就是磁盘不发热!

网友C:
继电器旁边有一二极管,加上反向直流电压(一般为12V,看继电器标识),听继电器有无吸合声判好坏

网友B:
这是转载过来的,
电压力锅、豆浆机等用的都是12v的继电器。它们的驱动电路很简单,就是楼主画的接个NPN型三极管,测继电器的好坏方法也多:
   方法一,直接在路测,当驱动信号给出后,三极管C、E级导通,线圈得电,继电器动触点有吸合声,220v接入相关电路,这时可以测这些器件有无220V电压,如果有说明继电器正常,反之不正常。
   方法二,如果不能判断有无驱动信号时,短路三极管C、E级,看继电器有无吸合声,如果有测220V电压是否在相关器件上有,如果没有则损坏。
   方法三,拆下测量一般这种继电器线圈有180欧姆左右的阻值,然后接12V左右的电压看动触点是否有及和声,并且测是否导通。
转帖:http://www.jdwx.info/thread-333174-1-1.html [家电维修论坛](www.jdwx.info)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转载过来的,
电压力锅、豆浆机等用的都是12v的继电器。它们的驱动电路很简单,就是楼主画的接个NPN型 ...

楼主照你的转贴办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转载过来的,
电压力锅、豆浆机等用的都是12v的继电器。它们的驱动电路很简单,就是楼主画的接个NPN型 ...

学习了   3种方法都不错 灵活运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如何用数字万用表具体测试好坏,请教高手?

不用量,就听一下,吸合声音有没有就可以。看看线圈有没有问题,温控器都短接,看看工作不

网友D:
让你的光波炉把我搞晕了,我还以为是高科技呢,原来就是一个电磁炉。
这是穿了个马甲就不认识了,小样

网友:
光波炉没电磁炉结构复杂,检查继电器正常否,和驱动管控制管,不过看你说不财模式的灯都亮怀疑控制I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让你的光波炉把我搞晕了,我还以为是高科技呢,原来就是一个电磁炉。
这是穿了个马甲就不认识了,小样

把自己搞晕了吧,电磁炉?光波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把自己搞晕了吧,电磁炉?光波炉?.....

真是晕了,换个名字就成了新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晕了,换个名字就成了新产品

难得糊涂.......

网友D:
还难得糊涂呢?天天晕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难得糊涂呢?天天晕啊。

这样都混到版主了,嫉妒..........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样都混到版主了,嫉妒..........

赶快,你也可也的。到时候版主投票可也支持我了,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赶快,你也可也的。到时候版主投票可也支持我了,哈哈

没问题.今后还要斑竹多支持,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今后还要斑竹多支持,哈哈.......

哈哈,认识这么久,话说就 客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转载过来的,
电压力锅、豆浆机等用的都是12v的继电器。它们的驱动电路很简单,就是楼主画的接个NPN型 ...

这里线圈本身阻值与额定工作电流值有关系,一般情况下,常开点在继电器吸合工作时候,两端触点阻值应该会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旁边有一二极管,加上反向直流电压(一般为12V,看继电器标识),听继电器有无吸合声判好坏

继电器旁边的二极管一般起到反向高压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量,就听一下,吸合声音有没有就可以。看看线圈有没有问题,温控器都短接,看看工作不

嗯,这里继电器吸合声音就是本身内部线圈产生搭铁现象,线圈阻值可以根据继电器本身工作额定电压和电流值来计算出。

网友:
继电器听有滴答声吧 有就量一下光波管电压 有电压就换光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