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彩虹G6-MX主板点位图或图纸!

楼主(2015-07-08):
万分感谢,因CPU断针,换座子,导致掉点,求大神给个图纸,或者点位图,最好是点位图,1155座子的点位图!

网友A:
想请教下。这样换座的成功率有多高?还有用什么设备呢??

网友:
成功率很低,闲着无事才去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下。这样换座的成功率有多高?还有用什么设备呢??

很低,更换过5次没有一次成功

网友(2019-10-05):
有试过的是好的。兄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