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独立显卡改集成

楼主(2015-07-08):
         手头有一片板子
      联想
型号:G470
故障:缺色

打了一遍JVDS1接口阻值  [屏线接口]

发现的新大陆JVDS1的9PIN 阻值无穷大 ,心想把显卡拆下来再说 .
.................
显卡拆下来接着打JVDS1的其它阻值还是有阻值,这下好了不是显卡问题 ,干错桥了  不管先看图纸跑哪里去了JVDS1 9PIN到哪里去了,一时大意干错桥,哎

经过一个0欧电阻通到显卡 没有错呀. 没办法 了

只有拆了南桥.打阻值 都没有阻值了 换了个南桥. JVDS1 9PIN 阻值正常了 .显卡没有装了  也可以亮    所以 G470 显卡坏了的  也可以直接拆了显卡就可以用的   不要改任何地方    ..      下载分不够用了  兄弟们 加点分哈

Solo。 + 5 赞一个!

网友A:
修过了    I系列双显卡的大部分都可以拆

网友:
牛 这都可以  学习了

网友:
原来如此        学习了

网友:
心思細膩 非常感謝分享

网友:
  如果以后碰到同样的问题就又招了,但客户那边得要搞定。

网友B:
这个确实给了我们维修一个好方法,最实在的维修,又能收到钱也不花成本。

网友C:
谢谢分享 以后拆显卡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以后拆显卡咯

看价格修电脑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经验  谢谢分享

哥们加个分哈 下载分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给了我们维修一个好方法,最实在的维修,又能收到钱也不花成本。

对哈  帮忙加个分哈  最近下BIOS 都没分了

网友:
显卡坏 的都喜欢打游戏,集显有点坑了

网友:
对哈  帮忙加个分哈  最近下BIOS 都没分了

网友E:
我记得一代二代cpu的机子,好像都是南桥管接口。

网友:
这个机子有两种,不是所有的都可以的,不要误导人哈

网友:
下次可以试试看,哈哈

网友:
好东西,以后试试,,,,,,

网友:
本身U里都有集显,单桥里也集成了显示模块,将独显拆去当然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一代二代cpu的机子,好像都是南桥管接口。

单桥HM55以上的U都集成了显卡,U通过FDI总线将信号传送到单桥的显示模块中完成输出

网友:
应急用啊,也可以

网友:
本来就是的嘛  二代U自带核显

网友F:
直接断开供电更简单

网友:
遇到客户不想换显卡的,只能用这个方法了

网友:
手上有一台这样的机子  有时间试试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很好哦

网友:
高手。了解电路图就好搞

网友:
下次试试看

网友:
真的可以吧,以后遇到这样的就直接拆显卡了!

网友:
我每次想改 客户都是要玩游戏  只有修好独显

网友:
又学一招了  下次自己试试看

网友:
这么麻烦哦

网友G:
翘起电感好像也可以

网友H:
下次试试 不过集显只能看看电影吧

网友:
nv的卡不行吧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学习了

网友I:
好像CPU核显可以用的本本拆掉独显都可以亮的把,老机器就不可以了需要换桥片

网友:
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不是单显卡的吗?

网友J:
你是直接去掉就可以了吗?

网友:
有图片没得呢?该电阻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了    I系列双显卡的大部分都可以拆

还没有试过,这种真的可以试试

网友:
双显卡的机子  有些拆掉显卡是可以用的

网友K:
I系列的双显卡还是主要看图纸是由谁输出LVDS信号,如果是显卡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干桥之前可以查一下图纸的,以免误干,但是就算是由PCH显示的,显卡有问题依然会导致不显示,亲测试过

网友L:
下次遇到花屏不稳定 的机器也试试看,谢谢分享

网友M:
对于这个机器 直接断开新卡供电也可以

网友N:
这个确实不知道  知道好处不小,, 可以避免很多弯路

网友O:
改板技术贴,谢谢。

网友P:
维修资料,方便大家以后修机器了,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P:
维修资料,方便大家以后修机器了,加分鼓励

感谢版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改板技术贴,谢谢。

呵呵 改了两片之后才发 贴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确实不知道  知道好处不小,, 可以避免很多弯路

以后给客户修又可以多一个方案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对于这个机器 直接断开新卡供电也可以

直接断主供电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下次遇到花屏不稳定 的机器也试试看,谢谢分享

下次遇到花屏分分钟就是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I系列的双显卡还是主要看图纸是由谁输出LVDS信号,如果是显卡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干桥之前可以查一下图纸的 ...

好像 联想的是还有几款直接拆显卡 具体就不清楚哪几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I系列的双显卡还是主要看图纸是由谁输出LVDS信号,如果是显卡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干桥之前可以查一下图纸的 ...

对 我的就是误杀了显卡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哪一款G470?我修过的G470有好几款板号,我试过的NIWE1 LA-6751P REV1.0的直接拆显卡是不能显示的,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G470 有N卡 吗 我好像没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是直接去掉就可以了吗?

直接拆显卡  或断开供电也可以 不要改什么的

网友Q:
再仔细看那个电阻根本就是没用料的,所以你才误杀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像CPU核显可以用的本本拆掉独显都可以亮的把,老机器就不可以了需要换桥片

这个就没有实验过了 就实验了G470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次试试 不过集显只能看看电影吧

I3 集显的 看电影跟独显没什么驱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断开供电更简单

也可以的  看来你改了多台了 吧  也不发出来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G:
翘起电感好像也可以

你试过没  我没有试过  断开供电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Q:
再仔细看那个电阻根本就是没用料的,所以你才误杀显卡

  看来你早就杀过多台了 钱一个人偷偷的挣

网友R:
二代I系列很多拆了显卡都可以亮机的,不过没想到G470也可以,谢谢楼主!

网友S:
正好遇上了G470,显卡好贵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S:
正好遇上了G470,显卡好贵的说。

直接跟 客户说要不改集成的算球

网友:
g470可以直接拆显卡吗

网友T:
只把供电去掉可以不

网友:
哦哦,拆显卡还能用,下次修到坏显卡的,直接拆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R:
二代I系列很多拆了显卡都可以亮机的,不过没想到G470也可以,谢谢楼主!

你还遇到哪个型号是直接拆独显,集成可以亮机的,我只见过G470

网友:
有那些型号确定能拆的,都爆出来记下,以后维修可以拆完显卡就收钱了,都能当通病了

网友:
我的这个就没行  册掉显卡就不跑马了 我的事I5的独显ATI的显卡 没去显卡的时候大小写灯要亮 去了以后就跑0.6不动了

网友:
这种维修思路还比较特别,以后试试。  拆完显卡要不要刷集显BIOS。试过很多人家说拆了独显能亮的自己的没亮过一次。

网友:
我才下来怎么不行啊  需要刷BIOS吗

网友:
早知道,我以前也这样子改了,有很多跑不过显卡的

网友:
下次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也许能用到

网友:
这个哥们 你可以不用 干显卡 呀 可以把独立显卡供电  断掉呀  这样可以试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U:
你还遇到哪个型号是直接拆独显,集成可以亮机的,我只见过G470

方正R310就可以把独立显卡拆了都可以显示的!,

网友:
楼主你这算是因祸得福啊 !

网友:
楼主机器测了都OK吗集显驱动什么的都可以吗

网友:
版主辛苦了我来学习学习

网友:
不光联想的主板是这样,其他品牌的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 收藏了

网友:
直接拆电感就可以了吧

网友:
小心被扣分。

网友:
要都不用改线路就好了,省事多了,我们理论少的就乐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翘起电感好像也可以

你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像CPU核显可以用的本本拆掉独显都可以亮的把,老机器就不可以了需要换桥片

如果都是这样的新机子那就好了,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再仔细看那个电阻根本就是没用料的,所以你才误杀显卡

高手好多都是慢慢挣钱,不发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只把供电去掉可以不

碰到了可以试一试,我还没碰到显卡坏的。

网友:
像这样的帖子应该多多发 有用不错

网友:
挑电感不行啊

网友:
双显卡的机子,如果LVDS信号出现开路或短路,不一定都是独显出问题,最好看哈图纸,没有图纸的情况,可以顺着几组信号线看看进到哪个芯片,

网友:
上次换了个显卡能显示,进系统认不到独立显卡才知道用的是集显,

网友:
直接把显卡供电电感翘掉

网友:
学习了,这个方法不错哦,还不用改电路

网友:
没这么研究改集显 !!!!希望下次能用上

网友:
不是干错显卡了吗 怎么说干错桥了呢?

网友:
2代很多都可以这样改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以后碰到可以节约成本了

网友:
不知道三代 四代的I3 I5拆了独显还能亮机不?有试过的吗

网友:
我在改一个双显卡变成独显的,现在还没成功

网友:
显卡的电压不要拆吗?

网友:
刚好有一个,拆了显卡就好了,顾客不玩游戏的,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拆显卡多麻烦 断开节点就好了 这机子不跑吗也有很多显卡问题 断开节点能亮 就直接干显卡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学习了:

网友:
怎么没有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