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J1020系列开机不加电,电源指示灯不亮维修要点

楼主(2015-07-08):
故障现象:开机不加电,电源指示灯不亮,机器没有任何动作
  适用机型:LJ1020/LJ1020PLUS" [6 w( I. Y3 g" U4 m! y5 h+  U8 J9 k
  解决方法:
  1. 首先断开接口板的内部电缆(如下左图),通电开机,如果机器能加电有自检声音,说明是接口板的问题;如果机器不能通电无自检声音,则机器其他电路备件存在故障。
  2. 拔除ECU板和电源板连线,通电开机,把万用表调到200V直流档位,测量ECU和电源板连接口下面的JP15(地线)和JP12(或者JP10和JP11这三个线路点任意一个)之间的电压,如果测量电压为24V,说明电源板没有故障,而是ECU板故障。
  (注意:测量电源板时是通电开机状态,此时电源板上面有高压存在,身体千万不要接触电源板!!!)如上右图。
  3. 另外也可以把机器左侧面板拆除,通电开机,仔细听一下电源板是否有“吱吱”的电流声,如果有电流声的话,也可以简单判断电源板无故障。